[综合信息]
HC32L 无Vbat 管脚, 如何使用双电源应用

楼主:
最近较多客户有聊到HC32L 系列,没有VBAT 管脚,开发时不方便。 (友商L0x 系列也无Vbat管脚)
这里给出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解决双电源的应用方案。

网友A(2019-11-07):
还有一个方案:直接电池供电,电池又直接连充电IC

网友B:
手册上边有这种模式?

网友C:
本身就是低功耗mcu,STK板子上也没有VBAT 单独供电引脚,所以也没啥问题。

网友C:
其实后备电池可以用大电容替代,低功耗带RTC只有 0.6ua的电流,我测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