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采集线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1-05):
最近在用NTC,查看资料有用上拉电阻的也有用下拉电阻的,不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区别?
另外上下拉电阻的阻值如何选型?求大神指点,或有相关的资料给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 NTC,PTC热敏电阻相关专辑 24册 14.1M ◆〓

网友B:
ntc是温度升高,电阻下降。
如果上拉,就关系不变。
如果下拉,就温度升高,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 NTC,PTC热敏电阻相关专辑 24册 14.1M ◆〓

感谢

网友C:
个人觉得,从干扰或电路安全的方面考虑,NTC接地、参考电阻上拉比较好,NC一端接GND。

网友D(2020-01-04):
引用 网友A:
〓◆ NTC,PTC热敏电阻相关专辑 24册 14.1M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