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

楼主(2019-11-05):
请教:有两个负载,怎样使它们分别工作在交流正弦波上下半周的前半段和后半段?一个可以用可控硅调压电路实现,另一个可以用mos管电路实现吗?

网友A:
这要看负载具体是什么,可控硅可在交流的任意时刻触发,但只能在电流过零时截止,而MOS管不能直接工作在交流下,需要先转换为脉动直流。

楼主:
负载不限,元器件也不限,只要让两个电路中的负载工作在正弦波上下半周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就行

楼主:
可控硅调压电路可以使一路负载工作在后半段

楼主:
电源是220伏交流

网友B:
理论上完全可以,可控硅可以实现后半段,而MOS可以通过脉宽和过零信号触发,来实现前半段,至于上下半波,则交给整流管。
考虑到上下半周什么的,可能控制公共端不好找,则用光耦实现各端口电平隔离。
需要互补的,则直接先让MOS工作在前半段,方波结束触发可控硅,就可以实现前后段互补。

楼主:
非常感谢!能给一个简单的线路图吗?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C:
这个用MCU处理简单,输出级用光继电器,松下有的。可控硅只可起动,不可关断,峰值处二个负载的转换处,不好处理。另一种方案是用MOS管控制,先接负载后整流成半波再用MOS管控制。还是用MCU检出正向零点,峰值点,负向零 点,负向峰值四个时间点,然后输出控制MOS管。300W以下的二极管好找。大电流的不好找了,也不便宜。

网友D:
什么负载需要这样子工作呀?说出来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MCU处理简单,输出级用光继电器,松下有的。可控硅只可起动,不可关断,峰值处二个负载的转换处,不 ...

谢谢指点!能再详细点吗?以便试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能再详细点吗?以便试验?

加一级光耦隔离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