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方式采集外部200khz-250khz脉冲芯片选型

楼主(2019-11-05):
stm32定时器方式采集外部200khz-250khz脉冲芯片选型

现在不知道如何确定主频应为多少合适

stm32f103 APB2最大时钟频率能达到36mhz,是否意味着相对于250khz的被采样脉冲很富裕

网友A:
是采集频率还是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采集频率还是周期

采集频率

网友A:
随便一个芯片都搞定了,
一个定时,一个计数就可以了
定时到了,把计数值读出来,重启下一次

网友B:
幅值是多少啊

网友C:
这种采样频率不需要很高

网友D:
应该是如何确定采集频率吧

网友E: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F:
信号频率的3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