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深度休眠

楼主(2019-11-05):
程序里开了看门狗复位,进入深度休眠之后,程序会复位,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在看门狗复位之前,唤醒,喂一次狗,然后再进入deepsle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看门狗复位之前,唤醒,喂一次狗,然后再进入deepsleep

是每一次都要在复位之前唤醒,喂狗,睡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每一次都要在复位之前唤醒,喂狗,睡眠吗

这个看门狗开启之后是不能被关闭和软件复位的。
所以一般操作是设置唤醒时间,比如1s,2s(Lpt或RTC),或者几秒十几秒(RTC),这样在WDT复位之前主动唤醒并喂狗,如果不需要其他操作再继续deepsleep。
需要注意一下,看门狗的时钟精度为50%,所以设置的复位时间宽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门狗开启之后是不能被关闭和软件复位的。
所以一般操作是设置唤醒时间,比如1s,2s(Lpt或RTC),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新一代的MCU,有个option 配置,可以在deep sleep/power down模式下,disable WDT的计数。
但是为了更高的可靠性, WDT计数时间(喂狗时间)拉长到 小时级别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喂狗

网友D:
软件问题啊 没喂狗啊

网友E:
肯定是没有喂狗啊

网友F:
在适当的位置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