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LINK-V3MINI T_VCP_RX和T_VCP_TX 传输数据失败

楼主(2019-11-05):
自己画的板子,主控芯片是stm32f410RBT6, 下载器用的STLINK-V3MINI(见附图),现在的问题,用串口转换器模块插电脑上,通过Xshell观察有数据显示(见附图COM3)。但是用STLINK-V3MINI自带的看串口数据的引脚,datasheet里有说,connector CN5 pin13: T_VCP_RX  pin14: T_VCP_TX设置为COM4 ,参数全部一样,在Xshell里显示连接成功,但就是没有数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相关截图附上

网友A:
欢迎大家来讨论哦

网友B:
波特率怎么设置的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D:
首先确认是发送有问题还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E:
用串口调试工具瞅瞅呢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怎么确认连接成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怎么设置的

波特率设置成115200.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串口调试工具瞅瞅呢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串口调试工具瞅瞅呢

Xshell 6 显示connecting to COM4 并且已经connected,但就是没有数据,见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怎么确认连接成功了呢

Xshell 6 显示connecting to COM4 并且已经connected,但就是没有数据,见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