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带电有nu_link升级程序后功耗异常

楼主(2019-11-05):
N76E003主控的电路板,带电池用nu_link进行升级程序,发现程序进入掉电模式后有4.2mA电流,进行reset pin强复位后,功耗3uA,N76E003主控的电路板,不带电池用nu_link进行升级程序,程序运行后进入掉电模式功耗为3uA,初步判定是nu_link升级后复位没成功,哪位大神是否碰到过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烧录都是通过编程器给芯片供电的,毕竟编程器预留了供电接口。而且编程接口有复位线。

网友B:
那就是说没能成功运行啊。

网友B:
手动复位一下可以吗

网友C:
试试把nulink 断开,单独量目标晶片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复位一下可以吗

手动复位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nulink 断开,单独量目标晶片的功耗

断开nulink后测量一样4.2mA,必须手动复位后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烧录都是通过编程器给芯片供电的,毕竟编程器预留了供电接口。而且编程接口有复位线。 ...

编程器是给芯片供电,但是板子装到成品后,不拆机的情况下,就是编程器和电池一起供电,编程接口的复位线感觉没起到作用

网友D:
电池是焊死在板子上的?如果不是,那编程后再安装电池。

网友:
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理论上是不应该的。
然而烧录的正确姿势就是烧录器完全控制芯片实现烧录,包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焊死在板子上的?如果不是,那编程后再安装电池。

焊死装壳了,所以没办法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死装壳了,所以没办法拆

这种操作手法是给自己埋雷啊。一般都是下载好程序才去装板子装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操作手法是给自己埋雷啊。一般都是下载好程序才去装板子装壳子。

不是埋雷,是有的产品中途要修改一些特定的功能,结果......,都是泪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埋雷,是有的产品中途要修改一些特定的功能,结果......,都是泪呀 ...

所以接口要预留好啊,之前应该弄个电池开关的。

网友A:
毕竟好多单片机设备会死机,彻底的复位功能就是断电。

网友C:
在keil或icp的烧录选项有烧完後,reset的功能。

网友E:
是不是默认打开了哪种外设呢

网友F:
能版本回退吗

网友G(2019-12-05):
感觉仿真器升级很不稳定

网友H:
不升级的话 没法用吗

网友I:
想办法升级它

网友:
够惨,没有考虑周到。

网友J(2020-01-13):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