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6.1.3debug时报错

楼主(2019-11-05):
BUG, CCS6, TI, AN, IO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hard opening the controller.

-----[An error has occurred and this utility has aborted]--------------------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or utilities.

The value is '-150' (0xffffff6a).
The title is 'SC_ERR_FTDI_FAIL'.

The explanation is: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configuration returned a invalid status or an error.

[End: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1 USB Debug Probe_0]

网友A:
有可能是XDS100的EEPROM没有烧写正确,请参考下面网址解决: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00?keyMatch=XDS100 V1&tisearch=Search-EN#Q:_I_was_following_Debugging_JTAG_Connectivity_Problems_and_I_a_-151_SC_ERR_POD_OPEN_error_with_Dbg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