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纹波特别大,求救

楼主(2019-11-05):
TPS54302 同步降压DCDC
按照官方推荐的原理图设计的
5V输出 纹波特别大
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这板子可以做为不良布局典范。。。。。

网友A:
DCDC布线时应该避免的事情,你差不多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布线时应该避免的事情,你差不多都做了。

大神详细说说吧。
或者有没有DCDC布局的资料分享点

网友A:
1 输入输出电容的接地端尽量靠近
2 大电流开关信号尽量走短线
3 反馈电阻网络接地端要避开开关电流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入输出电容的接地端尽量靠近
2 大电流开关信号尽量走短线
3 反馈电阻网络接地端要避开开关电流路径 ...

谢谢!

我重新layout一版试试

网友A:
电压反馈信号从输出电容后面取,不要放在电感和电容之间或直接从电感的焊盘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反馈信号从输出电容后面取,不要放在电感和电容之间或直接从电感的焊盘走。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多放几个过孔把两面的“地”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放几个过孔把两面的“地”连起来

芯片手册里面,把开关引脚和电感的线放背面了。

网友A:
它那不是好的范例。
2脚的线从IC下面走3脚那边绕出来更好,不用过孔到背面走这个大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那不是好的范例。
2脚的线从IC下面走3脚那边绕出来更好,不用过孔到背面走这个大电流信号。 ...

从3脚绕的话,VIN应该怎么走呢?

可以加个好友吗? QQ 834752906

网友A:
出来就摆电感。
VIN从电感下面走。

楼主:
重新布局了一下,布线还没有调整。
这种布局可以吗?

谢谢!@戈卫东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官网手册里有10.2 Layout Example
直接按这个来布线就可以了
http://www.ti.com/cn/lit/ds/symlink/tps543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手册里有10.2 Layout Example
直接按这个来布线就可以了
http://www.ti.com/cn/lit/ds/symlink/tps5430 ...

楼上说不是最好的范例

楼主:
重新layout一版

网友C:
r3并0.1u c5改为0.1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可以做为不良布局典范。。。。。

哈哈哈哈哈哈,
笑尿了,
支持此观点

网友D:
芯片不会旋转一下吗,下面不要走开关节点。。。。。
FB分压节点离引脚能摆多近摆多近,地接电容地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里面,把开关引脚和电感的线放背面了。

这个芯片的引脚排列非常 弱智,即使它是 非常有名的老厂出品。    (看你的图片,大部分是毛刺,不是纹波)

如果关心输出纹波/毛刺:
  1、选用全屏蔽电感 -- 比如磁胶电感、一体成型电感
  2、Pin2 到电感优先,Pin2 到C1优先,这两条线不能有过孔,能做多短就做多短
  3、你真的会测量 纹波/毛刺?

网友F:
做板又不贵,你为啥就不跟ti抄一版呢.
ti的板子你测一下就知道好不好了.还是很有思想的.

网友G:
这一版本,应该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板又不贵,你为啥就不跟ti抄一版呢.
ti的板子你测一下就知道好不好了.还是很有思想的. ...

官方网站pcb没找到。。。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以前一直做软件,硬件做的少,最近开始尝试做一点模拟电路的东西。发现好多不会的

网友H:
DC/DC布线,包含很多道理,懂了,模拟电路的布线差不多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以前一直做软件,硬件做的少,最近开始尝试做一点模拟电路的东西。发现好多不会的 ...

说实话, 硬件可以转软件, 软件不建议转硬件.
pdf的那个图不就是ti的指导方案么. 你抄就行了

网友I:
重新制版的效果怎么样,纹波有明显下降吗

网友A:
其实这种同步整流降压IC需要两个接地脚,尤其是这种输出电流比较大的。
开关电流和电压反馈经过同一个接地脚干扰太大了。

@戈卫东 :我买了,没细看
@icecut :没看过。
@戈卫东 :一本书的前言, 被称为鄙视中国电工
@icecut :不懂。。。
人们常问我:“你会鼓励你的儿女成为工程师么?”我的回答:“是的,如果是模拟电路设计。”他们要我说明原由。 我说:“我的朋友和我掌握了许多模拟设计技术、技巧以及诀窍。他们可以不用从SPICE学起。每年有200,000中国工程师毕业,而且他们不知道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我们可以解决他们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无需多说,相信大家能明白!
我怎么觉得你在教坏小朋友, 让他们变成ni工程师在书里鄙视中国人的那段话里的人. <模拟电路世界级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新制版的效果怎么样,纹波有明显下降吗

哪有那么快啊,今天刚发嘉立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同步整流降压IC需要两个接地脚,尤其是这种输出电流比较大的。
开关电流和电压反馈经过同一个接地 ...

麻烦给推荐一个好用的DCDC芯片吧。

输入24V,输出5V,最大电流3A,尺寸尽量小。
其实长时间电流不到1A,不过要驱动舵机,短时间电流就比较大了,能有2A左右。

DCDC研究好久了,了解不多,TPS5430做了一版,用着还行。电感+二极管+芯片,面积还是挺大。
这个TPS54302只需要10uH电感就行了,还是SOT-23-6封装。表面看起来挺好。现在看来用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同步整流降压IC需要两个接地脚,尤其是这种输出电流比较大的。
开关电流和电压反馈经过同一个接地 ...

你从另一个帖子回答过我的问题了。还是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网友J:
如果碰上国产芯片,大家肯定开始骂国产芯片,性能多么差,可靠性多么差。
遇上TI,ADI的芯片,发现性能差的时候,才会反思自己的设计。
国产芯片---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

@Power0088 :或许吧。在国产半导体公司打了五六年酱油,国产电源芯片每家什么样,不说了解吧,大概也知道点是什么尿性
@不亦心 :呵呵,不能一棍子打死。像这种20年前的芯片,现在国产早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你要说海思的PA没skyworks的好,我不清楚。
国产芯片差就是差,别找借口

网友:
参考官网设计直接搞定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重新布局了一下,布线还没有调整。
这种布局可以吗?

5V线从下面过来,功率电感往上会好点

网友L:
大兄弟,你这个板子LAY的相当优秀啊。。。。。

楼主:
重新做的效果还是不好,放弃了。改用TPS5430了。。。。。。。。。。。。。。。。

早在21楼说过第二版问题,视而不见,失败正常。buck随便玩,纹波都能控制在Vpp50mV以内,几个mV都可以

网友A:
公用接地脚限制了这个IC的上限。。。。

楼主:
DCDC没见过多个接地脚的呀,都是一个GND,有的带PowerPad

不追求功率密度了。就有好多方案可选了。 MP1584,XL1507 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C没见过多个接地脚的呀,都是一个GND,有的带PowerPad

不追求功率密度了。就有好多方案可选了。 MP1584 ...

不带同步整流的,它的接地脚不需要通过大电流,会好一些。

网友A:
大功率DCDC带同步整流的还是有带多个接地脚的,AGND和PGND的配置。

网友M:
首先,戈卫东老师说的很对,但你没有完全明白。呵呵
你第二版这个问题在于:
1. pin2不该走芯片下面(开关脚要远离FB脚),电感应放Pin2旁边就行,Vin电容转90度。
2.FB线走的太长且转弯了,相当于天线收开关信号。
3.FB电压要取电容端,不要再接哪么粗的线输出再取。

楼主:
太难了。。。。。。

做的TPS5430的板子效果还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出电容大的关系

网友N(2020-03-24):
引用 楼主:
太难了。。。。。。

做的TPS5430的板子效果还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出电容大的关系

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我已经放弃治疗了,全面改用78M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