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超低功耗、带LCD驱动MCU,与无线抄表绝配

楼主(2019-11-05):
超低功耗、带LCD驱动MCU,与无线抄表绝配

传统抄表费时、费力、且准确性和及时性得不到保障。无线抄表因其能够准确、可靠地完成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传输等功能,从而解决了长久困扰三表抄表难的问题,成为了智能抄表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EFM32TG840是一款高性能、内置LCD驱动、超低功耗ARM Cortex-M3核的MCU,可在智能水、气、电、热表广泛应用。以下图1是无线抄表的结构图。

如图所示,一个完整的无线抄表包含以下模块:

• 主控制器: 根据需求可选择不同配置的EFM32作为MCU,本应用选用EFM32TG840作为主控,QFN64、FLASH 8-32KB、RAM 2-4KB、8路ADC、2个比较器。

• 无线IC:根据数传模块的传输要求选择不同频段的RF芯片或GPRS模块,一般采用SPI通讯接口。

• 液晶显示:内置LCD驱动,8X20段式LCD驱动,功耗550nA。

• 存储模块:根据存储数据量选择不同的EEPROM,在存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使用EFM32内部的Flash进行模拟EEPROM,节省存储芯片。

• 供电电源:工作电压1.98-3.8V,在一些3.6V的电池供电系统无需添加LDO芯片。

为什么EFM32 MCU适合作为无线抄表主控制器?

• 超低功耗:EFM32具有EM0-EM4共5种低功耗模式,在EM2低功耗模式下,RTC、低电压检测及RAM数据保存,功耗电流仅为900nA,唤醒时间2us。EM4模式下电流更低至20nA。芯片集成了低功耗外设:低功耗UART及I2C可运行于EM2模式下,可在CPU睡眠模式下实现数据的收发,同时它具有灵活的唤醒方式和自主工作的PRS系统,可以由外部I/O、I2C通讯接口、LEUART通信信号等方式唤醒。无线抄表对功耗要求比较高,因此EFM32的低功耗具有明显优势。

• LCD段式驱动:EFM32集成了最多8X36段式LCD驱动器,可直接驱动段式液晶屏,而功耗仅为550nA。EFM32的LCD 驱动器内部集成电压升压功能和对比度调节功能,可实现在芯片内部VCMP电压比较器监控VDD电压,分等级开启LCD升压及对比度调节,达到LCD的现象效果良好,即使系统电池随着使用时间增加出现电压跌落现象。

综上,EFM32 MCU具有优异的低功耗特性,同时具有丰富的外设,内置LCD驱动,为系统扩展功能及降低成本提供了条件,非常适合于低功耗要求的无线抄表应用。

网友:
怎么实现无线抄表?

网友A:
无线远程抄表指的是用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与电力系统进行技术结合

网友B:
基于TI MCU及RF芯片

网友C:
无线抄表需要什么硬件配置?

网友D:
知道GPRS无线抄表的  ?

网友E: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蓝牙技术实现无线抄表

网友F:
抄表无非也就是两种一个是红外通讯另一个就是485通讯

网友G:
远程无线抄表的网络覆盖有哪些要求??

网友H:
GPRS DTU可以用于无线抄表吗?

网友I:
远程遥控抄表会耗用户电量吗?

网友D:
专用于无线电力抄表频段?

网友:
老表是不支持无线抄表的

网友C:
无线抄表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物联网,无线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典型应用

网友B:
多种无线及 数传模块解决

网友I:
470mhz无线模块是什么传输方式

网友H:
需要哪些设备集成?

网友G:
什么是无线载波远程抄收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红外抄表好也就是无线的

网友E:
嵌入一块低功耗蓝牙模块,从而实现无线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