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使用咨询

楼主(2019-11-05):
请问一下,用nulink仿真003,目标板可以用外部电池供电吗?这个时候nulink的VDD还需要接吗?

网友A:
至少要共地。应该可以。

网友A:
不过官方开发板的接口好像都是用用nu-LINK供电给芯片的。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resource-files/NuLink_Adapter_User_Manual_SC_V1.01.pdf
最好还是按照手册的推荐使用吧。

网友B:
如果预留的编程接口是完整的就不需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预留的编程接口是完整的就不需要电池。

不是需不需要电池,而是板子就是电池供电的,要做充放电,仿真器功率也不够

网友:
理论上有没有电池供电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按照要求连接比较科学。

网友D:
这是新唐专用的仿真器吗

网友E:
可以接 也可以不接

网友F:
接不接都行啊 但是要共地啊

网友G(2019-12-05):
可以外部供电

网友H:
可以不用接啊

网友I:
不用 共地就行了

网友:
如果还没确定,最好预留,如果已经确定,共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