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汇编GOTO $怎么理解,死循环?

楼主(2019-11-06):
如题,网上搜索都说GOTO $-1/+1等等;跳转到前一条/后一条指令;
此处的GOTO 是用在汇编语言中的,下面是截取了一段代码,以供分析
1           CLRF   60H        ;模式6收到信号,绿色灯长亮
2           INCF   60H,1        ;60H=1
3           MOVLW  04H        ;W=#04H (绿色灯亮)
4           CALL   WR_RA123        ;调用RA2口高电平输出子程序
5           GOTO   $
6     STA007:                ;不是最大模式
7          INCF   26H,1        ;模式寄存器+1
8          GOTO   STA004        ;
            .
            .
            .
其中1-4行实现了拉高RA2口电平,然后出现了GOTO $,下面是另外的功能段

这个GOTO $指死循环?是不是这么理解?还是继续执行第6行?

网友A:
写C的话, 代码里面也有写while(1);的啊.
没有上下文, 只有单独一句语句的分析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C的话, 代码里面也有写while(1);的啊.
没有上下文, 只有单独一句语句的分析就是耍流氓..... ...

补全了,是汇编里面的一段,主要不理解此处的GOTO到底怎么执行

网友B:
是死循环

网友C:
$表示当前偏移地址,也就是它所在的位置

网友C:
pic的汇编语言goto $-1是跳转到上一条指令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全了,是汇编里面的一段,主要不理解此处的GOTO到底怎么执行

你下载的这个汇编代码就是很简单的功能啦.
相当于C里面,你写一个操作IO口的, 然后写个while(1);再main的末尾啦..
不然程序就继续往后面跑..

网友D:
看不懂汇编啊

网友E:
看不懂啊看不懂

网友F:
理解不了啊

网友G:
能看到卡死在哪里了吗

网友H:
“ GOTO   $ ” 就是到此死循环

软刹车的作用,

一般是debug时用,我们在调试程序时经常这么写。

网友I:
主要难以懂,不是不能用,是难懂。

网友I:
C的循环虽然是以来GOTO实现,但是是结构化的,在C这个结构层次看,不会造成难以理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