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9-11-06):
1.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5.02v
2.接负载时,输出电压4.6v
3.去掉电感L,输出的呀5.02v,接负载也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A(点评):
有必要用到4700UF的大电容,10MH的电感吗,输出大电流。L型的也不适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实际1000UF和100UF的,电感直流电阻15欧

网友B:
那它输出4.6的时候输入(1脚)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你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A:
有负载时,IC输入端电压多少,是否符合压差原则,怀颖电感直流阻抗太大,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时,IC输入端电压多少,是否符合压差原则,怀颖电感直流阻抗太大,电压跌落。 ...

输入端电压也下降6--5v之间,不符合压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它输出4.6的时候输入(1脚)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你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了吧。。 ...

1脚电压也随之降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它输出4.6的时候输入(1脚)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你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了吧。。 ...

直流电阻15欧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感,有电流就饱和了,没用的。
10毫亨1安培的电感体积很大的,估计你是随便选了个10毫亨的,没管饱和电流。

网友C:
电感用来滤波的,影响质量,不影响使用,用示波器能看出来差别

网友D:
电感没选好,10mH没问题,直流电阻一般都是零点几欧。10多欧的电感还真少见

网友E:
初学者设计的吧?
1、前面2个4700uF大电容,不计成本
2、10mH的电感,内阻15欧姆
3、输出10uF
该省的不省,不该省的省了

网友F:
电感直流电阻大了,串联稳压芯片

网友G:
晕.  1. 输入电压多大?  2. 负载电流多大? 3. 负载时7805输入端电压多大?

网友H:
供应原装正品IC 元器件 均可保证原装 长期合作!15814416248陈先生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