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关于053驱动段码屏LVLCD1 VLCD2 VLCD3的问题

楼主(2019-11-06):
stm32l053r8 去驱动8COM 24SEG ,5V的段码屏。VLCD1脚是不是外接5V的电源就可以了.VLCD2,VLCD3可以做SEG功能用,不需要外接电源,对吗?请帮忙解答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正常应该做一下电压转换吧

网友B:
请问 seg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C:
不太了解这个啊

网友D:
是ttl电平吗

网友E:
短时间的话 问题不大

网友F:
根据手册上看,VLCD可以源自外部或内部两个选项。 最大电压支持到 3.6V.

至于VLCD1/VLCD2脚,是根据你的LCD的bias配置,可以在适当的脚加上去耦电容,

以保证LCD模块更好的工作,不是用来接电源的。

楼主(2019-12-23):
引用 网友F:
根据手册上看,VLCD可以源自外部或内部两个选项。 最大电压支持到 3.6V.

至于VLCD1/VLCD2脚,是根据你的LC ...

谢谢

网友G:
规格书上一般都会有详细说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