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TC3631输出负电压RUN管脚不可控?

楼主(2019-11-06):
RT
用LTC3631输出-2.8V电压,RUN管脚拉低(测过确实为0)后3631并没有关闭,还能输出-2.8V。
同一块板上的3.3V和+2.8V都能通过RUN控制关断,求教求教

网友A:
贴图,说测试方法

楼主:
已解决
是因为输出负电压时GND连负电压,RUN脚参考电平为负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