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功耗问题

楼主(2019-11-06):
程序中用到AD,RTC,定时器0.1.2,串口,看门狗,问进入深度睡眠,测试电流有1MA,如何继续降低功耗,有那些措施呢?IO口控制?

网友A:
这里有一个ADC低功耗的例子,你可以看看,deepsleep前后需要怎么操作,手册上也有描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zNzU2OHw4MmNkZWY0YnwxNzYzNjY0NTE3fDB8

@lihui567 :对的
也是通过中断唤醒?
@aa642895350 :逻辑上来讲,和使用中断的感觉是一样的
@aa642895350 :如这个例子,中断唤醒之后,先是执行中断里的指令,中断执行完毕后,根据的你设置,退出 中断后是否自动进入deepsleep,如果不是(比如这个例子),那么退回到主函数,执行Goto Deepsleep指令之后的语句。循环一遍,直至再次执行 Goto Deepsleep指令,重新进入深度休眠
你好,我现在的程序,进入深度睡眠之后,IO端口中断唤醒后,程序是从哪里开始执行呢,是从进入睡眠那一条语句开始运行吗。

网友B:
不用的都关掉啊

网友C:
功耗 有点高

网友D:
关闭不用的 io要处理

网友E:
请问如何测得功耗呢

网友F(2020-01-13):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测得功耗呢

同问,请问是否解决

网友G:
估计要先看看深度睡眠的标准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测得功耗呢

最小系统板,万用表用电流档(uA档)串联接入供电电源线……

网友H(2020-03-31):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进入深度睡眠后耗电电流还是为2ma左右,进入深度睡眠之前使用了ADC UART TIMER这些外设。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前,没有使用的引脚全部都配置为输出,输出低电平了的。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进入深度睡眠后耗电电流还是为2ma左右,进入深度睡眠 ...

可能,是你一些外设在进入睡眠之前没有关吧,比如ADC的BGR一定要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