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单片机低功耗运行模式

楼主(2019-11-06):
关于单片机手册上的5ua可以做到 ,要把时钟切换至10KHZ低速模式,然后关闭BOD欠压检测, 最后进入掉电模式,现在有个问题 我想让单片机低功耗运行 ,但是切换至低速模式时 ,单片机读取到外设的数据有问题,想问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读取外设什么数据有问题啊,很模糊啊。

网友B:
工作的时候正常运行啊,另外你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操作很频繁,所以可以定时唤醒啊。

网友C:
是哪个外设

网友D:
不知道你指的哪些外设。

网友E:
问题描述太模糊了。

网友E:
可以查看一下手册关于低功耗介绍,看看在这种模式下,哪些外设是关闭的。

我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读取到了MPU6050的数据 并且我也搞定了运动唤醒单片机,这样在mpu6050一段时间不动就让单片机休眠,拿起的时候让MPU6050唤醒单片机,但是我还想再降低一些功耗,让单片机在功耗消耗不大的情况下也能读取到mpu6050的数据(mpu6050我已经让他进行循环模式,只让加速度工作,降低功耗了)

网友E:
应该部分片上外设被关闭了。

楼主:
就是读取mpu6050的dmp数据读取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的时候正常运行啊,另外你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操作很频繁,所以可以定时唤醒啊。 ...

定时唤醒试过了 读取mpu6050FIFO数据也是读取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的时候正常运行啊,另外你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操作很频繁,所以可以定时唤醒啊。 ...

定时唤醒试过了 ,读取mpu6050的DMP数据也是读取不到  ,之前读取dmp数据是直接在while里让他循环读取 ,现在是打算让单片机隔一段时间工作然后读取数据,结果读取不到,我查过有人说是这个FIFO里的DMP数据读取成功率比较低,要让他循环读取 ,现在卡在这不知道怎么搞了 ,希望各位大佬可以给点思路 谢谢啦!!

网友A:
那是你没弄对吧。这个是外设,接口是用的SPI吗

网友A:
你确认你SPI读取正确?

网友A:
正常模式能读取出来吗?
我觉得是你通信没弄对,跟低功耗无关。

网友F:
你没低功耗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F:
是不是需要重新初始化一下你的外设

网友F:
是用的SPI还是I2C ?

I2C通讯的 正常工作可以读取到数据 现在就是想在单片机低功耗模式下读取mpu6050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式能读取出来吗?
我觉得是你通信没弄对,跟低功耗无关。

单片机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读取的 现在就是想让单片机低功读取mpu6050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SPI读取正确?

用的I2C读取 正常工作下可以读取mpu6050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读取mpu6050的dmp数据读取不到

这是用的通信接口,SPI的还是I2C,这个通信接口没有调试对吧

网友C:
那你就每次读取时候重新运行i2C初始化代码。

网友C:
大部分单片机低功耗后,再次唤醒要执行部分的初始化代码。不然有些外设的设置之前低功耗后被清了

网友C:
这种一般就是外设被彻底断电关闭了,所以要重新配置,你试试看

网友F:
低功耗读取不正常?低功耗退出后正常吗,可以需要的时候退出低功耗啊。

网友F:
读取完,在进入低功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单片机低功耗后,再次唤醒要执行部分的初始化代码。不然有些外设的设置之前低功耗后被清了 ...

我现在是取巧了下 ,用自动唤醒的功能 ,在读取完MPU6005的原始数据(加速度数据)后就进入掉电 ,mpu6050的初始化也不需要重新设置,可以正确读出mpu6050的数据;就是如何开启mpu6050的DMP功能(用来对原始数据进行一个处理,可以得到欧拉角)然后单片机就是读取不到mpu6050的欧拉角数据,我百度查过是说读取mpu6050的DMP数据可能不会一次就成功,而我写的是读取完数据就让单片机掉电(相当只读取了一次),也没找到说是成功读取到mpu6050的DMP数据有什么标志位..... 所以我现在也就只对他的原始数据进行一个简单的规律判断一些简单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功耗读取不正常?低功耗退出后正常吗,可以需要的时候退出低功耗啊。

就是低功耗(让单片机工作和掉电模式切换,这种低功耗方法)时读取不到mpu6050的DMP数据(欧拉角),可以读取到mpu6050的原始数据,不使用让单片机工作和掉电模式切换,这种低功耗方法,直接让单片机一直跑可以读出mpu6050的DMP数据 但是这个项目又要要求低功耗

楼主:
第一次做低功耗的东西,一些问题不太清楚,麻烦各位大佬

网友G: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H:
低功耗模式怎么读取数据呢

网友I:
是不是引脚恢复到初始状态了

网友J:
延时一段时间之后在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