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调速器电路没看懂?

楼主:
抄板了一个AC调速电路,RS160N是一个5脚的可变电阻,感觉是通过调整三极管的导通时间来调整负载得到的有效电压值,从而控制速度。问题:1.其中电路前面的交流电路部分,两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再加上几个200K电阻,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麻烦帮忙分析下?
2.那个稳压管能把电压稳压至后面芯片工作电压吗?稳压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麻烦大家分析分析,没看懂这个电路

楼主(2019-11-07):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相位控制。1和2,您听过容阻降压吗?稳压管是稳压用。

看懂了阻容降压电路了,但是图片上的这两个电阻连到芯片上是什么作用

网友B:
我在板凳楼层发的链接里面6个pdf文件差不多都有这个电阻,你是不是看不懂英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板凳楼层发的链接里面6个pdf文件差不多都有这个电阻,你是不是看不懂英文啊! ...

看了你发的3篇资料,还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1.资料上的图,双向晶闸管为什么不管G极触发信号是正还是负,T1和T2都可以双向通过电流?图中看的话,假如触发电流流出G极,是不是可以看做将两个正反方向的普通晶闸管都导通了,实际上图的两个二极管的P极和N极都与门极G联通了。

2.这个过零检测点的电压值在-0.6V和5.1V之间方波变化,请问该点是以芯片的地作为参考点的吗?请问这个5.1V和-0.6V分别对应交流电L-N,还是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