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内部EEPROM

楼主(2019-11-07):
谁有103C8的内部EEPROM作FLASH的程序?参考一下。我在读的时候就会卡死程序。

网友A:
没有内部EEPROM的吧?

Flash用作EEPROM.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你是不是说反了,是在用flash模拟EEPROM吧。 你可以参考下参考笔记 AN2594.

你去www.st.com搜索下载。

EEPROM emulation in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AN2594)

对,说反了,用正点原子例程Test_Write(u32 WriteAddr,u16 WriteData) ;可以写数据进去吗?我试着写一次可以,再写就不行了。

楼主:
void Test_Write(u32 WriteAddr,u16 WriteData)
{
        STMFLASH_Write(WriteAddr,&WriteData,1);
        //STMFLASH_Write_NoCheck(WriteAddr,&WriteData,1) ;
}正点原子这个例程我没理解透,我想要存储一个变量,每一次改变的时候记一次,可是我断电后上电改变一次可以记住,连续改变多次也只能记住第一次改变后的值。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我的单片机容量为128,我写成256了#define STM32_FLASH_SIZE 128         ,现在貌似可以用了

网友C: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啊 擦除有问题吗

网友D:
不了解这个啊不了解

网友E:
每次都卡死在同一个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