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VF103V 内存问题

楼主(2019-11-07):
利用GD32VF103V-EVAL评估板与传感器连接读取传感器测试的数据时,代码运行到内存相关的地方的时候,就卡死了

楼主:
这是运**死的那一段代码
measurement_data_t meas_data;

    memcpy(meas_data.rawData, s_info.rawData, sizeof(s_info.rawData));
    memcpy(meas_data.rawTemperature, s_info.rawTemps, sizeof(s_info.rawTemps));
    memcpy(meas_data.calTemperature, s_info.calTemps, sizeof(s_info.calTemps));
    meas_data.statusReg = status;
    meas_data.resultCode = result;
    meas_data.timestamp = timestamp;
    meas_data.progressCount = (state->progress * 100) / state->count;
    meas_data.measCount = state->meas_counter;
    meas_data.meas_seq_led_mult = state->pid_sequence_led_mult;

    memcpy(&meas_data.az, &s_info.az, sizeof(az_data_t));
    as7420_hal_meas_output(&meas_data);

网友A:
中断溢出了吧!你查查RAM 堆栈区的压栈级数!

网友B:
state->count  这个分母不可能为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te->count  这个分母不可能为0吧?

我这里count不为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溢出了吧!你查查RAM 堆栈区的压栈级数!

中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运行这一段的时候,能够正常的进行中断读写

楼主:
奇怪的是,我把这段代码全部注释,只留下一个空的函数,调用的时候也会卡死在这里

网友B:
我最近也犯了个错, 数据溢出,尤其是相乘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把这段代码全部注释,只留下一个空的函数,调用的时候也会卡死在这里 ...

这个risev的怎么样?用什么ide?仿真器呢?

网友D:
官方的例程么?可以逐步调试看看

网友E:
如何判定是内存相关的地方了呢

网友F:
每次都是固定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