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PWM的死区时间最大可以多长

楼主(2019-11-07):
用的是增强型CCP模块的PWM功能型号是1825。PIC单片机PWM的死区时间最大可以多长,为什么我设置的最大只能到8uS就不能再大了,晶振用的是16MHz的
看数据手册是这样计算的   延时=4×Tosc ×(PWM1CON<6:0>)         实现的是spwm波输出SPWM周期80uS,逆变输出50Hz

网友A:
1. 你PWM的频率是多少?
2. 死区的作用是防止上下桥直通, 这个时间取决于你的driver和后面功率器件的开关速度等, 8us的死区时间已经很恐怖了..
3. 你确定你需要很大时间的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PWM的频率是多少?
2. 死区的作用是防止上下桥直通, 这个时间取决于你的driver和后面功率器件的开关速 ...

周期80uS
spwm换向用的,因为之前搞出来的程序换向点有问题导致输出的50Hz正弦波0点过渡段不够平滑,因此想通过扩大换向时互补桥臂的死区来优化输出

网友B:
2us的死区时间已经足够.IGBT2us.场管小一些1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2us的死区时间已经足够.IGBT2us.场管小一些1us.

主要涉及到高频臂与低频臂换向的问题,之前那个版本的程序就是在换向时的时序有问题导致逆变输出电压在过渡区的波形不够平滑有个台阶存在,现在就是想着通过增加换向点处互补前壁的死区时间来优化波形的

网友C:
够用就好

网友C:
实在不满意,直接定时器模拟。

网友D:
死区是不是不定的 啊

网友E:
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