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环形变压器参数选择

楼主(2019-11-07):
各位坛友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最近一直在做公共广播这块,具体方案如下:音频输入后分成两路一路跟随,一路反相,然后幅值相等,方向相反的两路音频信号一起输入至功率放大芯片采用TI的TPA3251,供电电压28V(供电电源输出功率200W),工作模式采用PBTL模式。功率放大器输出音频(两路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音频信号)至环形变压器,变压器放大至120V后接定压扬声器。
      现问题如下:
1、当播放音频幅值比较高的信号时,TPA3251输出信号上下削顶(两路均上下削顶),此时TPA3251会因过流保护,会出现打嗝现象直到保护,停止输出。针对此现象,在TPA3251的输出和环形变压器之间穿CBB电容可以防止打嗝和过流。但是满载输出时,因为串电容,扬声器声音太小。
2、当更换电感量和磁通量更大的环形变压器时,一首歌从头开始放,没有打嗝现象,但是会出现供电电源突然过流保护现象,保护后,拔掉音频变压器,供电电源正常输出。

针对现象1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TPA3251两路输出波形上下均削顶,对环形变压器来说,此时相当于有短暂的直流输入,变压器瞬间饱和短路,造成TPA3251报过流故障。个人感觉解决办法为增加变压器磁通量以及电感量解决。由此引出问题2来了,增加电感量和磁通量后,打嗝现象没有了,但是供电电源又保护了。

想请问大家,怎么解决打嗝问题,还有是不是环形变压器参数选择不对啊?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还是供电电电源功率不过导致,变压器与功放输出不好接电容吧,无极性电容容量不大,带宽损失不可取,还有种方式,电解电容二只正反相接且并CBB电容提升高频(削波时,隔直)。输出原组(变压器)中间抽头接地。以上治表,源头是不要削波。增大电源能量。

网友B:
变压器有阻抗转换功能
你这个24V转120v变压器,变比为1比5
初级的等效阻抗=n*n*z=0.04z
不知道你的扬声器阻抗是多少?相对于芯片,pbtl 2欧就285w了。
– 140W/4Ω,BTL 立体声配置
– 175W/3Ω,BTL 立体声配置
– 285W/2Ω,PBTL 单声道配置
没搞过音频系统,帮你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供电电电源功率不过导致,变压器与功放输出不好接电容吧,无极性电容容量不大,带宽损失不可取,还有种 ...

一会儿我试试提高电压怎么样吧,但是我感觉是这个芯片允许输入幅值太低了,在在功率放大器里面就上下削顶了。可能提高电压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有阻抗转换功能
你这个24V转120v变压器,变比为1比5
初级的等效阻抗=n*n*z=0.04z

阻抗变换有考虑,关键是现在我就接了一个扬声器,扬声器阻抗是4800欧(公共广播常用的120V,3W的)

@叶春勇 ,次边是50个4800欧并联而成,而非1个。
4800*0.04=192欧。按照手册是到不了200w。应该是别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会儿我试试提高电压怎么样吧,但是我感觉是这个芯片允许输入幅值太低了,在在功率放大器里面就上下削顶 ...

如果是信号源的问题,动态太大,需要压缩,前级需要信号幅度检出电路,并限制带宽,怕强脉冲过来。压缩电路处理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会儿我试试提高电压怎么样吧,但是我感觉是这个芯片允许输入幅值太低了,在在功率放大器里面就上下削顶 ...

也可调正放大倍数啊。先分压,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调正放大倍数啊。先分压,再放大。

倒是考虑过这个方案,原来是放大2.4倍,但是现在工程上普遍反映扬声器声音太小。现在我搞成跟随了,前级声音小了,只能增大变压器变比,但是变比增加后,带50个扬声器的话,反映到原边阻抗就小于2欧了,比TPA3251规定的2欧要小,我怕TPA3251还是会保护,相当于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供电电电源功率不过导致,变压器与功放输出不好接电容吧,无极性电容容量不大,带宽损失不可取,还有种 ...

您说的并电解电容的方法一会儿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是考虑过这个方案,原来是放大2.4倍,但是现在工程上普遍反映扬声器声音太小。现在我搞成跟随了,前级 ...

裕度多少啊,用尽了芯片的最大功率了吗?要先从功放的功率倒算去可以驱动多少个负载,这才靠谱。还要打折扣。D类功放,可调性比较小。限制的比较死。还是分成二并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裕度多少啊,用尽了芯片的最大功率了吗?要先从功放的功率倒算去可以驱动多少个负载,这才靠谱。还要打折 ...

芯片最大输出功率350W。另外我将电源电压提升到36V,情况好很多,一般的歌不卡了,但是一些摇滚啊,或其它的大音量信号时,还是会卡顿,甚至是直接芯片保护。现在看来只有之前验证的芯片输出级加电容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满载输出(带60个扬声器,180W)时,声音较小,单个扬声器时声音较大。还有就是您说的只能输入限幅了

楼主:
@zyj9490 您说的电解电容并联是这样的吗。这样感觉电容会爆吧。。。。

说错了,二电介是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zyj9490 您说的电解电容并联是这样的吗。这样感觉电容会爆吧。。。。

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再和其他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供电电电源功率不过导致,变压器与功放输出不好接电容吧,无极性电容容量不大,带宽损失不可取,还有种 ...

变压器原边接功放输出,您是说变压器原边中心抽头接地还是变压器副边中心抽头接地?

原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再和其他并联

那两个电容串联会约串联,容值越小啊

因此要考量单个电容电容值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容串联会约串联,容值越小啊

电解电容变成无极电容,就是这么折腾的。容量大的无极电容难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您说的电解电容并联是这样的吗。这样感觉电容会爆吧。。。。

+--+串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最大输出功率350W。另外我将电源电压提升到36V,情况好很多,一般的歌不卡了,但是一些摇滚啊,或其 ...

动态大的音乐最好压缩下,有专用IC的。靠固定的放大倍数,做不到二者兼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最大输出功率350W。另外我将电源电压提升到36V,情况好很多,一般的歌不卡了,但是一些摇滚啊,或其 ...

负载多,声音小,还是功率的问题,就是效率,原边负载重,输不出了。可以用1KHZ的信号输入,测量下原边的功率是多少,应是达不到180W,次边180W,原边只少要230W。保证次边功率。效率按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最大输出功率350W。另外我将电源电压提升到36V,情况好很多,一般的歌不卡了,但是一些摇滚啊,或其 ...

音频耦合电容不便宜啊。电源电容高频性能太差。

网友C:
首先,必须准确计算变压器的变比。
28V  BTL  则实际sin峰值分别是±28*2=56  满幅度输出至少=40V。算点损耗吧,38V有吧。
你用24/120变压器,实际上输出电压=38/24*120=190V,你配定压那一挡?哪怕最高的120V挡,你已经严重过载了,再加上你音频没有控制输出幅度,本身还能削顶过载,则可以想象,不保护那就烧。
由于你只接了一个扬声器,所以远距离定压负载方面就不考虑了,实际上是你变压器功率余量不够,在高幅度时候,直接饱和导致芯片过载。这里,你输出变压器至少用38V/120V的。才能保证基本上不过载。
定压传输的广场音响类,对低频不敏感,或者说低频相应比较差,但是造成系统过载最常见的却是低频信号,因此,将系统改造为定阻系统时候,你至少得添加一个高通环节,将信号源低于150Hz的信号给切除掉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传输有效的分贝值,同时又不容易过载。
想得到更高传输分贝值,则再增加一个自动AGC增益控制,这也是常规定压放大器常用手段。

网友D:
应该用个AGC电路,限制削波。

网友E:
楼楼为啥不@我

楼主:
莫怪莫怪,欢迎各位坛友积极指导。。。您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综合就是他们两位所言。您的音频变压器输入阻抗偏低,还不知道喇叭的特性和如何联接多个喇叭,喇叭数目若 ...

变压器还有输入阻抗这一说吗?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一问题,还请大神说说输入阻抗如何计算,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变压器输入阻抗?
定压喇叭,每个阻抗4800欧(定压120V,3W)。变压器输出并联喇叭数量不一定。但是不会超载。
另外串电阻的方法之前确实有试过,但是满载的时候,串1欧的电阻,电阻上的耗散功率都有25W,所需电阻太大,而且随之而来的散热又是一个头疼问题。
另外二极管限幅电路搞过,但是失真非常严重,AGC的电路确实有点复杂,而且担心AGC的反应速度跟不上音频的变化速度,AGC的方案还没试过。
现在看来串电容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串电容之后削顶的音频,电容会跟整的圆润些,声音听着还舒服点。现在就是纠结如果用CBB,一个是体积大,容量小,得好多个并起来,成本太高。如果按照zyj9490老师的意见,用铝电解电容做无极性电容,又害怕电容寿命问题,怕电容爆了。按照@zyj9490意见现在我在变压器输入两根线,每根各用了四个220UF铝电解(每两个做无极性,然后并联)降低ESR,但是还是怕电容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个AGC电路,限制削波。

之前有想过用AGC,但是之前没搞过AGC电路,怕纯硬件AGC电路反应速度会跟不上音频失真的速度,因为,只要过载1.4ms,功放芯片就会立即保护。您有类似经验吗,还请指导这种情况AGC 电路能否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耦合电容不便宜啊。电源电容高频性能太差。

@zyj9490 老师,昨天下午用您的方法,变压器输入两根线,每根线串了四个220uF电容(每两个做负极相连做无极性电容,然后并联),效果非常好,声音很大,没有音频卡顿现象。但是我现在担心两个问题:
1、铝电解电容这样用,会不会容易爆?寿命比较短,我现在多用电容并联降低ESR,会不会提高电容寿命,增加产品可靠性?
2、现在功放在启动状态,但无音频输入状态下(功放电路开启,但无音频输入),喇叭会有滋滋电流声,声音不大,得耳朵离得近才能听到,我怀疑是不是电容和变压器产生LC震荡了?

正常,非自激。开关噪 声吧?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必须准确计算变压器的变比。
28V  BTL  则实际sin峰值分别是±28*2=56  满幅度输出至少=40V。算点损 ...

我可能表述有问题,引起您的误解。功放芯片现在用28V电源供电,按照理论输出确实是56V,但是音频的输入,并不是标准正弦,声音一成不变的,就算声音再大的音频信号,其实音频信号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功放芯片绝大部分时间输出音频是在28V左右(前级无放大),为了获得较高的分贝数,所以只能出此下策,推高变压器变比(因为前级放大的话,芯片更容易饱和)。
您说的定压扬声器对低频不敏感,增加高通电路,截止低频,这个思路很好,之前没有想到过,我会试试,之后反馈效果,还有AGC电路,我怕纯硬件的AGC保护电路反应速度太慢,跟不上音频变化速度。这个之后也可以试试。谢谢您的指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映到原边阻抗就小于2欧了,比TPA3251规定的2欧要小。
上面你10楼所说的,原边阻抗就是变压器输入阻抗。 ...

之前试的用的两个二极管直接反并限幅,声音效果不好,电阻分压再加二极管方法应该能最大限度保证音频信号不失真,但是又怕分压后,声音输出分贝数不够,又得高变压器变比,提高变比,喇叭阻抗反映到原边又小于2欧,带载数量又受限制,仿佛是个死循环。

楼主:
谢谢给位坛友给予意见指导,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也希望这篇帖子能给以后用D类功放芯片做电压功放的人一些帮助。我相信现在我走过的坑,别人肯定也会遇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zyj9490 老师,昨天下午用您的方法,变压器输入两根线,每根线串了四个220uF电容(每两个做负极相连做无 ...

如果隔直效果提升很多,则说明你输出带直流了成分了,这个直流可是很要命的,由于变压器原边直流电阻极小,当然就可以轻易的导致功放芯片过载。BTL尤其是带变压器的,必须不带任何直流输出成分这个是基本前提了,所以,安全起见,串联电容也是典型手段。
D类放大器,输出阻抗特性非常合理,负载串联电容,理论上不影响输出基本条件,更不会导致电容和变压器震荡。你能听见交流声,只能说明那就是有交流声,这个在板子、走线、屏蔽、信号源没处理好的低频放大器工作时候,极其容易发生。别找别的原因,直接去找是哪里的屏蔽还是接地点没做好导致交流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一般的D类BTL不容易引入电源纹波造成的输出噪音,但是处理不当,还是会有这样情况发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老师,昨天下午用您的方法,变压器输入两根线,每根线串了四个220uF电容(每两个做负极相连做无 ...

电容可靠性,要买好的,耐压要高的,裕度取得大的,100%

网友G:
定压放大器输入应该有个前置音频预处理放大器。对动态范围进行压缩,切除低频和高频信号,一般100hz~15khz以外切除(参考广播喇叭参数)。

这样做的好处是:音量感觉很响,对变压器要求低,不会因为低频信号或者失真磁饱和,降低成本,多余的带外信号不会白白变成热能浪费。

网友G:
至于输出的VOS ,你可以使用“电容”这种钱多人傻的办法直接过滤。也可以使用所谓“零飘”OPA,搭一对补偿滤波器将VOS压低到μV量级。

网友G:
切除信号的极低频率之后,消除VOS对输出变压器的影响可以简单的串联电容。比如你这功放按照得按照2欧姆/100HZ计算串联电容。大约需要800uF。可以使用两个2200uF 电容,PBTL功放每个功放输出串联一个,正极连接功放。

给电容负极加上一个偏置电压。比如使用6.3V耐压电容,加上个3.15V 偏置。方法很简单,使用电阻分压从供电电源获得-3.15V. 每个电容独立一个偏置电路。偏置电路等效阻抗 2k ohm即可。消耗一点点功率。
示意图。具体数值根据需要更改

网友H:
输出波形上下均削顶, 应该从功放增益和电源上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