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小u盘

楼主(2019-11-07):
想了解下做一个32M 小u盘的方案,主要用于存放一个小软件

网友A:
可以使用STM32单片机,外加一片SPI FLASH来实现。因为容量较小,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全速就可以了。难度不大,只需正确响应MSC协议的一些常用命令就可以了,不涉及到文件系统。

网友A:
另外,如果不考虑使用寿命问题,简单起见,可以将扇区大小设置为4KB,和SPI 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一致,忽略写平衡问题。

网友A:
如果对速度和写入寿命有要求,也可以考虑用STM32单片机,外加一片TF卡来实现,类似于实现一个读卡器,容量可以自行设置,不大于TF卡容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速度和写入寿命有要求,也可以考虑用STM32单片机,外加一片TF卡来实现,类似于实现一个读卡器,容量 ...

谢谢!目前mcu没有usb 有没有使用过 U盘控制芯片:CH331 类似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