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人请教个n76e003一个问题

楼主(2019-11-07):
定时器3有自动重装功能,所以我倾向用定时器3,但我发现如果使用了串口,定时器3就不能用了,因此在这里就想问问这芯片是否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我的代码有问题呢?

网友A:
串口使用的哪个定时器啊,你要看清楚了。串口的时序工作是要用定时器的,你看看你的代码配置是不是使用了这个定时器。

网友A:
或者贴出完整代码,大家把把关,有开发板的测试测试

网友B:
串口0使用定时器0和3做波特率控制,而串口1只能选择串口3。
如果你只使用一个串口,则可以选择串口0,並且选择定时器0做波特率控制器即可。
如果使用双串口,那么没有办法,定时器3只能被占用,芯片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A:
你要想法解决这个定时器使用冲突。

网友C:
应该是定时器被占用了。

网友D:
串口使用的定时器3吧

网友E:
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定时器做串口,不然被抢占就出问题了。

网友F:
不能同时使用同一个定时器?

网友G:
是不是引脚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