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敏度分析公式!

楼主(2019-11-07):
模拟电路博大精深,不系统研究一遍理论,去看些文献性质的资料,就跟看天书一样,到处都是磕绊!

教课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上,关于灵敏度分析,上来就给个表达式:

大多数学生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以前说过线性分式变换:

伯德的《网络分析于反馈放大器设计》的第223页,首次指处网络的策动点阻抗和传递阻抗,甚至是后来证明的一般网络函数,必定满足上面的表达式。

具体到电路理论中,上面纯数学表达式中各个字母,都有特定含义了。

例如z,它可以标示有源或无源器件参数,而且a\b\c\d一般都是频率的函数,所以上面式子在电路理论中,一般标示成:

楼主:
网络上很多高手工程师,声称不需要懂理论,直接在实战中学习就行了,这可能就是实战家了。
我加入了很多实战群,学习学习。

今天早晨,我看见有个实战家发了个关于开关电源BUCK的推导公式文档,说什么占空比=输电压/输电压,把平均电流说成腰线电流。,把纹波系数说成是纹波率(起了一大堆新名字)。。。

看的我老泪纵横。。。

他不把我从群中踢出,我自己也要退群,实在受不了。

占空比=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估计是笔误吧。 平均电流说成腰线电流 估计是针对DCM来说的。

楼主:
ls的请看=

楼主:
读者提问:

大家来看看人家是怎么答复的:

看到专家如此答复,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的我,莫名地哭泣了。

连个模电教材都看不懂的,都哭着、喊着、叫着、闹着要实战!!!!!!

愁死人了。。。

楼主:
自己研究电路时,你自己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
但是和别人交流时就出问题了,别人看不懂在说什么。

占空比的定义应该是导通时间除以开关周期,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应该叫转换比。

自己胡乱定义,别人就看不懂了。

如上图所示,两个地方相当于定义了两次,是不是该推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