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敢在淘宝采购了。。。

楼主(2019-11-07):
公司第一次让我采购元器件,我就在淘宝上找了一家皇冠特别多的店。
然后采购回来的物料,贴片生产以后,检测有问题。 最后发现是一个二极管电流不够。

现在的商家,都卖假货卖的理直气壮了吗,我去问卖家,卖家说他们一分钱一分货,要原装的也有,可是卖的时候没告诉我他不是原装啊!!!难道我采购的时候都必须确认不要发假货,都要原装,对吗 ?

而且,现在的假货,设计的商标,名称,都和真品差不多,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啊。。

@hobbye501 :我很清楚的写明“康师傅”, 他发的“康帅傅”。 这样的事情,您都能理解吗 ? 反正我是没法理解。
@hobbye501 :好的,谢谢~
@icecut :货款没多少钱,浪费不起那个精力。但是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很大。只能是当作教训了,
@st.you :采购的时候 型号什么的都清清楚楚,从来没出过状况,只要是正品,就绝对没问题,我们已经生产多年了。谁知道从他家买,他给发的是国产的小电流的。。。完全不是原装的参数。 我实在是不理解,难道每次去买康师傅,都要给商家确认:不要给我康帅傅哦。。。
tyw
@conanyang :大家都标9元,10元,应该果断抛开那些标1元,2元的,二手除外.这是俺多年的淘经哦,哈哈
要先拿样品给工程确认了才投产的吧?直接批量?
12315 加上区号....同时提出淘宝投诉,让官方客服介入
物尽其用,各有所需而已。。。只是你要的和他给的没对上而已
@conanyang :电子元器件平台很多的 嘉立创啊 华强啊 等等
只有我一人注意到楼主的头像是一个美丽的妹子么;其实和设计也有关系,设计留好足够的余量,对于要求不高的有成本压力的产品,也未偿不可用,例子就是淘宝上各种便宜的模块或电子玩具。要求高的,就直接立创上买吧

网友A:
淘宝采购不是不可以,只是乱撞就很搞了。
我有几个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就有做淘宝的,他们要原厂、行货、水货、翻新、高仿什么要求都能满足,当然价钱也是各色各样的.................只有和他们明确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噗。。。。。。。。

啥意思呢? 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呢? 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呗 ?

厂家的名字已经告诉你“我是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采购不是不可以,只是乱撞就很搞了。
我有几个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就有做淘宝的,他们要原厂、行货、水 ...

所以,采购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每一个料是不是原装的对吗 ?

网友C:
学会游泳,不怕风浪

网友D:
这不算FALSE吧,只规定型号,不说厂家。价钱又定低。

那个假的盘上的信息,根本查询不到厂家,这就好比我要买康师傅,结果一看是康帅傅。。。 然后商家说我自己买看清楚,也没说要康师傅原装的。。。

网友E:
从理论角度,采购不需要确认货品真假,因为卖假货是违法的。从现实角度,必须确认真假,因为假货太多。

这是我听到的最中肯的话!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理论角度,采购不需要确认货品真假,因为卖假货是违法的。从现实角度,必须确认真假,因为假货太多。 ...

好吧,我 还是太年轻了。。。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假盘上的信息,根本查询不到这个厂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假盘上的信息,根本查询不到这个厂家。

这个事情,就比如:我去商店买了一包康师傅,结果一看是康帅傅。。。
然后商家说我自己没有看清楚,而且也没说要康师傅原装的。。。原装的他们也有,要贵一点,然后多少多少钱。
是这样吗?

买电子元件都要确认买:康师傅原装??
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噗。。。。。。。。

假设是1A连续电流,不留余量,1A*0.6V=0.6W
按热阻计算deltaT=0.6*Rja=0.6*200=120C,按温度算只能工作在-55-30°C
按Pd=500mw,超了
按照哪个来?

几个都算下,取最小值,,这几项都是最大值,,条件不一样。。说实话这些参数有些很水,,因为条件都是25摄氏度,,实际应用电流大些就不止25度,参数就不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假设是1A连续电流,不留余量,1A*0.6V=0.6W
按热阻计算deltaT=0.6*Rja=0.6*200=120C,按温度算只能工作 ...

5819不能工作在连续电流。就算万一连续了,derating

网友F:
这个指标,1A平均整流电流,又如何理解?
这个就是长电科技1A的sod123的b5819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假设是1A连续电流,不留余量,1A*0.6V=0.6W
按热阻计算deltaT=0.6*Rja=0.6*200=120C,按温度算只能工作 ...

别人说得很清楚,Ta=2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别人说得很清楚,Ta=25

这个东西按温升20°c算,电流很小,是吧

网友H:
可以在淘宝买啊,关键是要找到信得过的卖家。
我以前在一家淘宝店购买元器件,买到假货,哪怕我已经焊到板子上了,照样可以退货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按温升20°c算,电流很小,是吧

反过来说就是必须保证Ta=25,才能保证指标。

网友H:
不过最近我也买到一盘假的78M05,说来真是坑啊,耐压不到30V,一超过30V输出就降到0.7伏左右,一致性还比较差,有的25V就保护了,有的接近30V才保护。
换了一家买,35V妥妥的,输出还是5V。
我的应用,输入电压范围是7-31V,波动比较大,输出电流小于50mA,本来想要用1117-5.0的,就是因为耐压不够,才特意用了78M05。

50ma对30v很大了,注意烤机测试效果,散热不及的话可能用一段时间就过热停机了

网友I:
淘宝的价格比立创商城、贸泽电子便宜太多了,从来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淘宝买啊,关键是要找到信得过的卖家。
我以前在一家淘宝店购买元器件,买到假货,哪怕我已经焊到板 ...

退不退都是其次啊,元器件的成本比起拆元件的成本 没多少吧,关键是 你不放心你采购的物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能发现就好了,那些你发现不了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退不退都是其次啊,元器件的成本比起拆元件的成本 没多少吧,关键是 你不放心你采购的物料到底是什么情况 ...

关键元件我都会强调一定要原装的,只有普通的,才会随意买,我觉得7805之类的东西,早就烂大街了,不应该有假货了。

网友J:
我现在测试样品,必须立创或者贸泽电子买,其他时候就淘宝,出现问题肯定是器件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过最近我也买到一盘假的78M05,说来真是坑啊,耐压不到30V,一超过30V输出就降到0.7伏左右,一致性还比较 ...

我也喜欢用7805 ,你说的那些25-30输出降低为0.7,电压调回来,还能恢复吗?还是说就烧了?

网友K:
个人玩玩还能在淘宝买,做产品就算了。遇到不合适的器件太浪费时间。

网友L:
以前碰到过劣等的 7805,散热片是一片很薄的铁皮,女孩子都可以随便掰弯。  正常的7805,铜质的散热片,不用工具,大老爷们都没有办法掰弯的。

网友M:
too young too naive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喜欢用7805 ,你说的那些25-30输出降低为0.7,电压调回来,还能恢复吗?还是说就烧了? ...

7805,耐压不够的挺少,有问题也就是料用的差,热阻高,芯片面积小电流小。
78M05就各色各样了,最常见的就是耐压不够,和AMS1117一个耐压的货就有好多,你甚至能拿到官方正大光明出的数据表,里面耐压标的就是18V。
当然,比如拿CJ,KEXIN,则保证不会有耐压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7805,耐压不够的挺少,有问题也就是料用的差,热阻高,芯片面积小电流小。
78M05就各色各样了,最常见的 ...

国产元器件,一般都选上市公司。其他更低的就没接触过了。
标18V,搞不好就是cmos工艺了,不是7805这种用ttl工艺的。

网友N:
还是去大一些的商城买吧,比如DIGIKEY,MOUSER之类的

网友O:
可以上阿里巴巴

网友P:
买东西。。。如果是公司批量的东西 还是要正规渠道

@conanyang :那不一样的。。。淘宝上是比较杂 五花八门 有正规的 也有不正规的 最好找代理商
什么是正规渠道呢,那些淘宝店也都是公司,,

网友Q:
如果不是采购老手,推荐立创商城或者融芯商城这种.还有武汉 P&8,都是卖正品的.贵肯定是贵一点,靠谱最重要.
淘宝的东西,在没有足够了解前,不能用在关键项目上的.除非你是做一次性玩具的.

嗯,好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喜欢用7805 ,你说的那些25-30输出降低为0.7,电压调回来,还能恢复吗?还是说就烧了? ...

大部分能恢复,少部分就烧了

网友R:
在淘宝便宜可以买到好货,但是要投入的较大的精力甄别。建议开一个物美价廉交流贴,把自己买到的好货和商家链接做一下交流,降低选择成本。

网友S:
主要是不能用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事情,就比如:我去商店买了一包康师傅,结果一看是康帅傅。。。
然后商家说我自己没有看清楚,而且 ...

你知道我连续找了好多家,要求原装, 最后拿到货,激光印字大部分不是原装一个和原装很像的也达不到效果....

网友U:
要先拿样品给工程确认了才投产的吧?直接批量?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关键元件我都会强调一定要原装的,只有普通的,才会随意买,我觉得7805之类的东西,早就烂大街了,不应该 ...

有这种错觉的肯定是不经常买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F:
假设是1A连续电流,不留余量,1A*0.6V=0.6W
按热阻计算deltaT=0.6*Rja=0.6*200=120C,按温度算只能工作 ...

0.6V是最大值,实际大约0.3V。

网友W:
张知识了。5819还有小电流版,还有规格书。楼主能否把规格书发来看看。

我现在也找不到了,只记得 350mA这个参数。 以后碰到这个料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要原装的,不要假货,所谓的小电流都是坑人的假货。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事情,就比如:我去商店买了一包康师傅,结果一看是康帅傅。。。
然后商家说我自己没有看清楚,而且 ...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电子市场比较乱,假货比较多! 我辨别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您可以加我微信13828270450

网友Y:
这家店确实不行,我在他家买了盘0805磁珠,后来发现氧化严重跟本焊不上。店家要求我退货,我把货退回去了,然后一直没给退款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5 15:12:05
不好意思,办公楼突然有火灾,晚点回复,需要什么可以直接拍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5 18:50:03
你好,对不起呀 不好意思呀,刚出去拿货,刚看到,不好意思呀, 还需要其他嘛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5 18:50:07
有的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5 18:50:09
我收到了亲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6 10:51:31
你好,对不起呀 不好意思呀,刚出去拿货,刚看到,不好意思呀, 还需要其他嘛
ztoad  2018-11-18 10:10:01

怎么处理啊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8 10:10:01
你好,客服比较繁忙,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回复您,真的非常抱歉;请您谅解一下客服的工作压力;谢谢。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的,信用*支付请提前说明,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郭  2018-11-18 11:10:31
系统提醒: 客服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郭 将为您服务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郭  2018-11-18 11:12:07
你好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郭  2018-11-18 11:12:08
在的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郭  2018-11-18 12:12:44
明天问下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18 12:19:11
你好,对不起呀 不好意思呀,刚出去拿货,刚看到,不好意思呀, 还需要 其他嘛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19 10:08:53
你好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19 10:09:12
尼退来的磁珠是什么时候的 订单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19 10:11:34
我查了一下  是 一月份的  对吧

toad  2018-11-22 16:05:55

对的,一直没用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22 16:05:56
你好,客服比较繁忙,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回复您,真的非常抱歉;请您谅解一下客服的工作压力;谢谢。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的,信用*支付请提前说明,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22 16:07:02
在的

新亚洲兴佳电子  2018-11-22 17:32:15
你好,对不起呀 不好意思呀,刚出去拿货,刚看到,不好意思呀, 在的 /:-f 还需要其他嘛

ztoad  2018-11-25 09:08:27

坏的磁珠怎么处理啊?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郭  2018-11-25 09:35:24
我问下小蓝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25 12:26:18
你退了多少数量回来 我核对一下
oad  2018-11-26 10:47:09

大概用了一千来只吧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26 10:55:14
那就剩2000多是吧

ztoad  2018-11-26 11:04:03

一盘5千只吧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26 11:05:48

oad  2018-11-26 11:06:29
哦,随便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1-26 11:15:51
那我让仓库点一下吧

wztoad  2018-12-4 16:33:59

把十块钱邮费退给我算了

新亚洲兴佳电子:小蓝  2018-12-4 16:41:02
退10块钱邮费就好吗

ztoad  2018-12-4 18:52:44

嗯,不指望你们了

wztoad  2018-12-4 18:52:59

以后不退了,我错了

这个帖子已经引出来好几个在这家买货然后质量问题,然后把这家店拉黑。 看来,1. 这家店便宜,所以生意还真号。2. 质量非常不好,基本上吃过一次亏,就拉黑了。
看来不止一个朋友在这家店买东西,然后都反映不行,质量问题严重。

网友Z:
别说元器件了,电器我都基本上不在淘宝买,淘宝也就买些日用品之类的。

网友AA:
自己买东西随便买,真是不喜欢给公司买东西,奈何没有专人采购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这个事情,就比如:我去商店买了一包康师傅,结果一看是康帅傅。。。
然后商家说我自己没有看清楚,而且 ...

确认品牌和你的要求会比较好一点 以免人家耍赖 IC找我 Q3410977469

网友AC:
淘宝和华强北的,我一般不敢直接批量,逼不得已也不敢,宁愿贵一点。

网友AD:
淘宝的价格比立创的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AE:
没钱只能在淘宝买了,就是不知道真假,今年身份*没过期前买的,我一年也就买一次元器件,感觉花钱好心疼啊,玩这个挣不到钱反而花了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家店确实不行,我在他家买了盘0805磁珠,后来发现氧化严重跟本焊不上。店家要求我退货,我把货退回去了, ...

反正我以后是再也不敢在淘宝买了,尤其是这家店。

楼主:
引用 网友Z:
别说元器件了,电器我都基本上不在淘宝买,淘宝也就买些日用品之类的。

最近接触了一些小电器厂家,真的是不敢买啊,买东西还是要品牌,并且要品牌的旗舰店。就是厂家直销那种。其他的不敢买,全是假货,劣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张知识了。5819还有小电流版,还有规格书。楼主能否把规格书发来看看。

嗯,电流只有0.35A, 规格书在旺旺上。 我就看了一眼,什么信息都没有,没有公司信息,没有产品的其他信息,就简单的一些电气参数。。。

网友AF:
都有责任

一般情况下,器件的型号一定要写清楚,并且注明供应商

网友AG:
你说的这家,就是做假货的,上次我们买了2K的CH340C的芯片,里面有一半是烧掉的或则不能用
还给混进去一些CH340G的,C和G的是不通用的,乱七八糟的货,这家已经被我们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说的这家,就是做假货的,上次我们买了2K的CH340C的芯片,里面有一半是烧掉的或则不能用
还给混进去一些C ...

果然大家都被坑过!! 快顶起来让大家看到,不要让更多的人再上当了!!!

网友AH:
立创商城的贵不仅是因为正品。比如STC的单片机,不可能有假货的,淘宝上1.2元的型号,立创上卖4元,小批量没法买。

但是会有返修的,拆件的等等。。。

网友AI:
华强北的店跟当年电脑城的模式类似,无数的小店,本身并不存货,都是到莫个大经销商那里拿货。正品水货同时存在,想要正品必须说明,全新原装正品,还要带年份或者批次。

长知识了,多谢!

网友AI:
要说明全新原装正品,还要年份批号,被审核是什么意思

网友AJ:
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稳定的合作方,例如我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淘宝买器件一般都注明了厂商,事先跟他们说好如果给我替代料先给datasheet确认,如果没按我BOM来出了问题要赔偿

网友AK:
多半是设计裕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多半是设计裕量不足

1N5819 正品是可通1A电流,我的设计是0.6A电流。
而商家卖给我的是小芯片,只有0.35A电流。

我还要怎么设计裕量呢。。。。

网友AL:
淘宝的器件只能用在样机验证时。生产中还是从正规渠道采购吧。淘宝商家为了降低成本,进货都是厂家的次品!

网友AM:
我们在华强北有时候都防不胜防 卖假货的人真的是害群之马 我们只做原装的找新的客户一听华强北的没有代理证都不敢合作了就是因为给一些卖国产货导致出问题以后都杜绝和经销合作了。国产物料不是不行 是有些产品可以用 有些产品必须用进口的。所以在采购也好 在销售也好 尽量先沟通产品用途 及品牌需求 像楼主发的这个型号 少说也得有几十个品牌的

吃一堑长一智。 您公司做的什么产品的呢 如果需要原装正品的价格优势的渠道 不妨考虑一下我们公司 我是业务员 我姓陈 电话微信同号15814416248
嗯,是的啊,我只要求给货的时候能明确的说明是什么货,不要等出问题了才告诉我是国产小芯片。这样子,害人啊。。。

网友AN:
购买电子元器件要认准正当厂家,比如我们就是其中一家!www.key-components.hk来这里选购!

网友AO:
买过100片BGA,贴完以后发现是翻新的,最后全部拆了一片一片重新焊的。没办法,如果立创没有,小批量就得碰运气了

网友AP:
曾经在这类公司呆过,一次见同事拿了一盘LDO放入袋子里然后放入压膜机里封口,最后贴上标贴,标贴上印着的是米国某知名半导体大厂的**!当时我就疑惑问他怎么回事?他奸笑了一下说,客户没指明要原装就发这种给他。。。

网友(2019-12-09):
我们只做原装,有需要可以联系咨询

网友AQ:
曾经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当时买的音响用的小电流对管。器件资料中的hFE范围是400~600左右,然而到货检测时,发现hFE都不到100

联系商家,反馈器件的hFE太小了,不是正品。 商家的答复:你都没要求hFE大于400……

不过最后商家还是免费更换一包正品,至于hFE值是对应的

网友AQ:
引用 网友H:
不过最近我也买到一盘假的78M05,说来真是坑啊,耐压不到30V,一超过30V输出就降到0.7伏左右,一致性还比较 ...

稳压器件的坑,碰到过贴片LM317的,当时测试,好像是24V以内的,稳压是正常的。当输入电压超过24V时,输出电压也会相应升高 幸亏养成了好习惯,新采购的器件,都是先焊块样板来测试……

网友AR:
现在买电子东西都是这样,,参数全都标的清清楚楚还得考虑哪家人买的,正规当然没问题,但是贵,,普通店买的就得结合各种情况。。不过一般情况下批量客服都会问你要哪个等级的货,,你是不是直接下单没有和客服聊一下?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S(2020-01-17):
现在假货很多的,仿的很真,尤其是线上的,即使做的很大的很有名的也不一定能保证正品。第一次接触,就应该要一下代理证,出了问题找原厂,原厂会找有问题的代理的。

网友:
买东西有一个诀窍,就是看他报价。报价干脆,有货的可能性大。新联系的公司,买是风险比较大的。说好全新,原装有时候也会买到翻新货。
我买都是认渠道。有结渠道长久下来的,真假比较清楚 。
在北京我在好多人代买过。认识不少卖IC 的。有需要的可以帮大家 介绍 。

网友AT:
楼主还是年轻啊

楼主(2020-03-22):
事情又有新进展:
最近不是缺货吗,我手欠啊,又从他家采购元件了,采购的0402 100nf的电容,结果,批量生产之后 20%的短路啊!!!电容短路啊,直接导致我产品爆了!!! 这次我打死都要吸取教训,从此以后不从他家进货,也不敢再淘宝上拍订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楼主还是年轻啊

嗯嗯,而且,不长记性,又被坑一次。。。。。

网友AT:
引用 楼主:
嗯嗯,而且,不长记性,又被坑一次。。。。。

淘宝采购要注意有些物料适合淘宝采购,有的不适合。也不能说干脆不在淘宝采购,有的物料淘宝采购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U:
批量代理还是走代理商比较好,国内力源信息,利尔达,周立功都还不错。

网友AV:
很多元件在立创商城采购

网友AW:
伤不起啊,买东西不能在价格上纠结

网友AX:
引用 楼主:
嗯嗯,而且,不长记性,又被坑一次。。。。。

国产长电和原装长电意思是不一样的!!电容换标和原装也是不一样的!!慎重采购!!需要IC芯片二三极管电容阻可以联系我!!可以签品质保证!!货到付款都可以支持!!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随时联系!15817260414/李!只做全新原装正品!

网友AX:
引用 网友H:
不过最近我也买到一盘假的78M05,说来真是坑啊,耐压不到30V,一超过30V输出就降到0.7伏左右,一致性还比较 ...

ST的78M05 长期进口原装供应!只做原装!可签品质保证!支持货到付款!主营ST意法!需要联系!15817620414/李

网友AX:
引用 网友H:
关键元件我都会强调一定要原装的,只有普通的,才会随意买,我觉得7805之类的东西,早就烂大街了,不应该 ...

78M05特别多国产

网友AX:
引用 网友AG:
你说的这家,就是做假货的,上次我们买了2K的CH340C的芯片,里面有一半是烧掉的或则不能用
还给混进去一些C ...

我们做原装的,客户还一直拿国产假货价格来压

网友(2021-06-29):
我们专门供应晶振的~有需要可以添加v 15109784046

网友AY:
引用 楼主:
1N5819 正品是可通1A电流,我的设计是0.6A电流。
而商家卖给我的是小芯片,只有0.35A电流。

0.6A 用sod123封装 不太合适

网友AZ(2023-02-07):
有采购需求可以找我,比立创便宜一半且保证原装正品
微信/电话:13049383551
我公司是做电子元器件的,主要有芯片,二三极管,电容电阻连接器等,价格非常有优势,并且我公司支持原型号**,!我们的货物来源正规确保原装正品,假一罚十,如果老板后期有需要的话 可随时私信  我给您报个合理的价格!

网友BA(2023-03-22):
有采购需求可以找我,批量采购绝对比立创优惠很多,支持样品、支持签正品保证合同。
微信/电话:17573404543
我公司是做电子元器件的,主要有MCU、射频芯片,二三极管,价格非常有优势,并且我公司支持原型号检测!我们的货物来源正规确保原装正品,假一罚十,如果老板后期有需要的话 可随时私信  我给您报个合理的价格!

网友BB(2023-09-25):
稳定的供应商是非常重要的 减少企业成本 规避风险 可以联系我 我司专业芯片分销 只做原装正品 提供价格参考 支持BOM表配单 小批量样品测试 卫星XinFeiYue-IC

网友BC:
都这样,业务员还做老鼠仓呢

网友BD:
拒绝网购及托运!

网友BE:
哈哈,怎么突然这么老的贴子别翻出来了,也是厉害

网友BF:
电子元器件的水,好深的,还是好深的

网友BD:
对商家沒信心,而且牵连 网络保安 这个根本无法完滿解决的问题。

网友BG:
这个东西淘宝卖家一般不会直截了当给你说的,卖家倒是说了句实在话,一分钱一分货,我在淘宝上买器件,如果价格相差太大,我都会先问清楚,是原装货还是三流替代品、如果是原装还得问是不是二手拆机货?日期是不是新的等等。这个只有自己用心点。

网友BH(2024-09-02):
淘宝非正品确实有

网友BI:
淘宝的随便用用,想要保证质量还是找正规厂家

网友BJ:
淘宝只能应急,而且厂家千差万别,碰上优质的还好点。

网友BK:
只有正规的元件一致性才好,淘宝的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