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从220v市电中到采集模拟信号,有什么推荐的设备吗

楼主(2019-11-07):
其实就有点像电力线通信的receiver,但是PLC的receiver会滤掉不需要的频率,我希望可以采集到全部的信号频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数据采集设备,求教

网友A:
为什么要采集全部信号?全部信号的范围是多少?0~1GHz都能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采集全部信号?全部信号的范围是多少?0~1GHz都能采集???

0-30MHZ就可以,有什么可以用的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0MHZ就可以,有什么可以用的设备吗

贪心不足蛇吞象,我是没办法了,你找别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贪心不足蛇吞象,我是没办法了,你找别人吧。

呃,那你知道能采集的最大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呃,那你知道能采集的最大范围是多少

0-500khz能采集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贪心不足蛇吞象,我是没办法了,你找别人吧。

0-500khz能采集到吗

网友A:
按照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找个1Msps的ADC和能处理过来这么快数据的MCU就行了呗。STM32F103自带的ADC就能到1Ms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找个1Msps的ADC和能处理过来这么快数据的MCU就行了呗。STM32F103自带的ADC就能到1 ...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去查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类MCU的输入电压都比较低,我怎么接上市电的220v高压呢,或者是我需要用电源适配器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去查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类MCU的输入电压都比较低,我怎么接上市电的2 ...

电阻分压然后运放跟随呗。

所以我说你贪心不足蛇吞象,想要一口吃掉0~500kHz的后果就是50Hz 220V信号把所有其他有效信号都淹没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然后运放跟随呗。

所以我说你贪心不足蛇吞象,想要一口吃掉0~500kHz的后果就是50Hz 220V信号把 ...

那我可以在中间加个滤波器把50/60HZ的频率滤掉,这样o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在中间加个滤波器把50/60HZ的频率滤掉,这样ok吗

你的需求太怪了。有效信号应该远离50Hz才对,除非是做电度表我想不通你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太怪了。有效信号应该远离50Hz才对,除非是做电度表我想不通你到底想干什么。 ...

是有点奇怪,我想把50Hz频率分量去除掉,想要获取1-500kHz的EMI信号用于数据分析,你可以理解成利用1-500kHz这个频段在电力线上做载波通信,但和电力线通信不同的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获取电力线这个频段上的信号,不做其他处理,所以就想问问您具体可以使用怎样的一套设备流程做到呢?
我目前手头上有有usrp设备,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过,他是输入射频信号,然后自带ADC,我觉得和MCU的功能比较接近了,但是就是有个问题,市电的接入电压太大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将电信号转换成射频信号,降压的同时还能保证原信号的特性没有被改变,不知道是否描述清楚,非常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xch
"1-500kHz " =? 1kHz-500kHz

网友B:
楼主是说50HZ的不好滤除,示波器的探头不是也有高压的吗,可不可以用探头先分压,在经过滤波器滤除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50HZ的不好滤除,示波器的探头不是也有高压的吗,可不可以用探头先分压,在经过滤波器滤除50HZ. ...

这两天找了下资料,感觉电力线通信的模拟前端芯片可以实现类似功能,不知道您有没有相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