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谁有220V转1600V 大功率逆变器电路图的?

楼主(2019-11-07):
谁有220V转1600V 大功率逆变器电路图的?

网友A:
只是8倍变压,一个工频变压器就搞定了嘛,加一些输出短路保护什么的,不就OK了,成本基本上就那个工频变压器了。虽然性价比並不高,但是变压器做的好,可靠性还是非常有保证的,合适工业场合不是。

网友B:
我有,
你要求大功率,
功率大到什么程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8倍变压,一个工频变压器就搞定了嘛,加一些输出短路保护什么的,不就OK了,成本基本上就那个工频变压 ...

要可调,220V到1600V可调,纹波1%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
你要求大功率,
功率大到什么程度  ???

1600V 10A  ,输出400V1600v可调。纹波1%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00V 10A  ,输出400V1600v可调。纹波1%

16KW高压电源,你不该在这里发帖子,去外包、承接板块在对...............

网友B:
输入 220V  是交流还是直流  ???

网友C:
大功率的话,可以参考焊机, 焊机引弧电路有倍数增压电路,很简单的,记得一般是四倍吧。  做个几档调压的电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 220V  是交流还是直流  ???

220交流市电

网友:
你自己弄一个全桥移相电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