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叠加PWM

楼主(2019-11-07):
这里达人多,如下图,求电容上的电压, 要的是计算过程,对了,V2是 幅度为5V 占空比 50%的PWM 波。

网友A:
上学的时候闲着没事算过。。。。

楼主:
我就是想看看计算过程的。

网友B:
准确计算可能需要拉普拉斯变换。
下面估算一下:

复杂点电路只能拉氏变换了,

网友C:
没有其他外回路时候,电容不会影响实际电压,那么这里可以这样做:DC5V和PLUSE5V,峰值时候,没有任何影响,但是4.7K串联47K,对PLUSE低值有影响,也就是PWM低电平不再是0V而是一个5*4.7/51.7=0.4545........V。
现在接上电容,由于没给出PWM基本频率,这里认为频率足够让RC实现平滑积分而不会影响精度,则再按照0.45-5V  50%PWM去直接换算就可以了=(5-0.45)*0.5+0.45=2.727..........V。

楼主:
Sorry !
PWM 频率 100KHz

网友D:
2.5V,用电容充放电就可以计算出来,还可以知道纹波。

楼主:
仿真结果

仿真工具玩得泖,不知道计算原理?

网友E:
加和法则。

网友E:
第一,算直流分压,把V2看成短路,即得R2的电压就是电容的分压。
第二,把V1看成短路,这部分要从S哉计算,先把PWM变成S载的信号,把原器件变成S载的阻抗,求出电容的S哉的电压值,
第三,把第二步得到的电容电压信号,转换成时哉的信号。
第四,把第一步得到的电压与第三步得到的电压加和,即时实际的稳态信号。

网友F:
可不可以按照电容积分公式计算?高点电压Vt=E[1-exp(-t/RC)]=5.4545[1-exp(-10/10.34)]=3.3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rry !
PWM 频率 100KHz

还可以这样算:
由于PWM100K,这里4.7K和2.2n,足够平滑,当然有波动其描述也不过就是纹波,忽略纹波影响,算平均直流。
50%  5V,则没接R1时候,R2为直流,电压=2.5V,内阻4.7K。
接47KDC5V。就变成  5V--47K     2.5V---4.7K节点相连。
则电压=2.5/51.7*4.7+2.5V=2.72727272.............V。
没他们说的这么复杂,通过合适变换,直接可以计算来着。

楼主:
谢谢 ZYj9490 , 老实说 多年没有计算了,时域 ,频域 这些计算都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这个高点低点电压跟占空比相关

楼主:
第一图占空比 50% ,第二图占空比 20%, 这个图 占空比 70%

网友G:
第一步:建模

网友G:
第二步:列微分方程

网友G:
第三步:解方程

网友G:
第四步:用matlab进行逆变换

网友G:
syms s
R1=47000
R2=4700
C=2.2*1e-9
t=0:1e-6:60*1e-6
uc1=5*R2/((R1+R2)*s+R1*R2*C*s*s)
uc1t=ilaplace(uc1)
此步得到逆变换,不过是符号,将符号加上适当的(.*)或(./),得到u1 ,下面相同
uc2=5*R1*(exp(-5*s/1000000)+exp(-15*s/1000000)+exp(-25*s/1000000)+exp(-35*s/1000000)+exp(-45*s/1000000))/((R1+R2)*s+R1*R2*C*s*s)
uc2t=ilaplace(uc2)
uc3=-5*R1*(exp(-10*s/1000000)+exp(-20*s/1000000)+exp(-30*s/1000000)+exp(-40*s/1000000)+exp(-50*s/1000000))/((R1+R2)*s+R1*R2*C*s*s)
uc3t=ilaplace(uc3)

楼主:
非常感谢 叶春勇  !

假如占空比不固定 ,用变量 D 来替换, V2 可不可以用一个包含D的公式来替换?

网友G:
u1c:

u2c:

u3c:

网友G:
最后合成为:注意5周期后为v2,5周期后为零,你要继续算,不停的叠加就是。

网友G:
应该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叶春勇  !

假如占空比不固定 ,用变量 D 来替换, V2 可不可以用一个包含D的公式来替换? ...

网友A:
不知道算这个的意义何在  考研数学功底么,。。。。、、

对于频率相关的器件,电容,电感,你的方波的频谱含量比较丰富啊

网友D:
我的近似计算方法,看看是否有帮助。没帮助就忽略。

         o-------o 输入PWM 幅度10V 周期T=100us,高电平25us,即占空比1/4 =25%
        .-.
        | | 10K
     R1 | |
        '-'
         |-------o 滤波常数1ms=10T,输出平均电压10*25% = 2.5V
        ---
     C1 ---  0.1uF
         o-------o GND

输出平均电压为 峰值*占空比 10*25% = 2.5V。

纹波跟滤波参数有关,一般要求滤波时间常数>=5T,根据充放电函数和输出平均电压近似计算,误差不大。

先粗算,Ton=25uS,由于纹波远比电压小,可以简化为(10-2.5)的电压通过10K电阻对0.1uF电容充电25us,1-e^(-t/RC)=1-e^(-0.025/1)=1-0.97531=0.02469,电压上升(10-2.5)*0.02469=0.1852V,这就是纹波。
由于充放电纹波相等,所以,这个纹波的一半应该对应平均电压2.5V,
则充电起始电压大约是2.5-0.1852/2=2.4074V,
再细算,根据充电计算(10-2.4074)=7.5926V的电压通过10K电阻对0.1uF电容充电25us,
电压上升 7.5926*0.02469=0.1875V,这就是纹波。
再计算放电来验证,Toff=75uS,1-e^(-t/RC)=1-e^(-0.075/1)=0.0722565,放电就是(2.4074+0.1875)=2.5949V的电压通过10K电阻对0.1uF电容放电75us,电压下降2.5949V*0.0722565=0.1875V,可见一直维持这个平衡,从2.4074V充电到2.5949V,再放电到2.4074V,不断循环。

而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更简单的近似计算,平均输出2.5V,纹波远比PWM幅度小,
线性计算(10-2.5)/10 * 25 *10^-9 = du * 10^-7,解出du=0.75*0.25=0.1875V,这就是纹波峰-峰值。

在50%占空比时纹波最大,du = 0.5*U*t/RC=U*t/2RC,U为PWM幅度,t为高电平时间, RC为滤波系数。
当RC=10T,即t/RC=1/20,则50%占空比时纹波为U/40=U*2.5%。

网友H:
电容电压计算公式:

电容电压计算结果:

电容电压与占空比关系图表:

公式推导:

网友H:
手工计算的时候,可以把 V1、V2、R1、R2 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与内阻的串联,负载为 C1 。
这个电路和微分方程的解,相信教科书上都应该有。LZ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电压计算公式: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