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C7811开发板试用活动】USART1测试

楼主(2019-11-07):
对于USART,我们可以直接根据示例代码修改而来。这里选择usart1.

1.确定USART1的引脚。

可以从GPIO引脚分配图中选择USART1的pin脚,这里选择PB5和PB6作为USART1的TX和RX。

下面对usart1进行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_SettingType uartSetting;

        GPIO_SetFunc(GPIO_PB5, 1);//设置PB5为uart功能
        GPIO_SetFunc(GPIO_PB6, 1);//设置PB6为uart功能

        uartSetting.baudrate = 115200;//设置波特率
        uartSetting.dataBits = 8;
        uartSetting.stopBits = 1;
        uartSetting.parity         = 0;
        uartSetting.fifoByte = ENABLE;//使能缓冲区
        uartSetting.dmaEn          = DISABLE;//dma不使能
        UART_Init(UART1, &uartSetting);//初始化串口

        UART_SetEventCallback(UART1, UART_IRQHandler);//设置中断回调函数
        UART_SetRxIntEn(UART1, 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NVIC_ClearPendingIRQ(UART1_IRQn);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如上设置使能了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如下:

int32_t UART_IRQHandler(uint8_t port, uint32_t LSR0, uint32_t LSR1)
{
        if ((UART1->UARTn_IER.ERXNE == 1) && (LSR0 & LSR0_DR))
    {
                rx_table[step++]=UART_ReceiveData(UART1);
    }

    if ((UART1->UARTn_IER.ETXE == 1) && (LSR0 & LSR0_THRE))//发送数据
    {

    }

    return 0;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_SendString(uint8_t *pDataBuf, uint8_t dataLen)
{
        for (uint8_t ii = 0; ii < dataLen; ii++)
        {
                UART_SendData(UART1, pDataBuf[ii]);//发送一个byte
                while(!UART1->UARTn_LSR0.TC);//等待发送完成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etSysClock();
        InitDelay();
        led_init();
        uart_init();
        exti_init();
        //pwm_gpio_init();
        //PWM1_GenerateFrequency();
        GPIO_SetPinValue(GPIO_PA0, 1);
        while(1)
        {
                mdelay(1000);
                UART_SendString((uint8_t*)"uart1 test...",sizeof("uart1 test...")-1);
                GPIO_SetPinValue(GPIO_PA0, 0);
        }
}
效果如下::

网友A:
一般新板子到手之后,都是先点灯,再通讯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测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