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2W喇叭,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9-11-07):
用单片机的I/O 驱动2W  4欧  的小喇叭 ,播放些小音乐。这样的电路可不可行?

分析如下:
2W 4欧       2/4 = 0.75mA
5V供电  5V/(4+2.5)R = 0.769mA   所以串联个2.5欧的电阻。
加个104 这样可以防止烧喇叭,而且可能让声音好听些。

这样分析对吗?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三极管,声音或许更好听

网友B:
这个是不能用的,基本不能发声,就算C10改成100uF也不行

网友C:
电路不错,一定省电

网友D:
可能不行,怕喇叭不响

网友E:
播放音乐没有这么用的。

网友F:
不是有专门的放大芯片吗

网友G:
这个电流不知道怎么计算的,2/4=0.75mA。
NMOS没有直流开路,哪来的交流输出,即使有交流输出,104的隔直电容能输出音频吗?

网友H:
连基本直流回路都没的,你指望听到声音?
单片机出来,如果只是PWM或者方波,则至少一个图腾柱或者互补输出,喇叭接中心点,再串联电容,才能正常工作。输出可以是晶体管、MOS管,可以单片机直推,这个电压,直接推一个8欧姆喇叭一般的管子都可以工作,没压力。

网友I:
弄个推挽射随器驱动喇叭还好点;
IO直接串200R的电阻再串喇叭也能响。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那不要电容C10  行不行?我只是想出一些提示音,或一些小乐曲就行了。

谢谢!

楼主:
我是想编一些小乐曲,所以加了个小电容。这是无源的喇叭。不要可加上电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