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5.3无法安装MCC

楼主(2019-11-07):
刚刚开始学PIC,从网上看到MCC是学PIC的一大利器,但我安装咋就不让向下进行呢?各位前辈请不吝赐教啊。

@luxuan_006 :十分感谢,一会我也更新下。
现在能离线安装了,我今儿刚下载的3.95,所有文件都是全的,不需要网络支持.

楼主:
昨天联网更新了一下Netlist之后可以继续了,但缺少几个插件,安装太浪费时间(下载太慢)。,目前公司电脑上怎么离线安装MCC呢?公司那台电脑不让连接外网!MCC有没有完整的离线安装包?

网友A:
是的,网不好的时候,安装这种在线的太坑。。希望官网考虑一下,全部打包集成了。

网友B:
现在的确联官网很慢

网友C:
第一次安装确实各种曹丹

网友A:
希望官方调试好再放出来。。。

网友A:
不然浪费时间浪费系统。。
目前还是用5.25科学一点,虽然有几个BUG。。

网友D:
下载了之后手动安装吧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去Current Download里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之后手动安装吧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去Current Download里面 ...

我已经下载MCC插件,一百多兆,但手动安装时显示需要其他东西,就是上面的那张图片。公司没网,如何完整安装呢?

网友E(2019-12-16):
21网站上能有下载资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网站上能有下载资源吗

直接在官网下就行

网友F:
之前安装的时候也遇到过问题,安装最新版的MCC安装不了,然后先安装老一个的版本,再安装新的版本,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G(2020-02-24):
引用 楼主:
昨天联网更新了一下Netlist之后可以继续了,但缺少几个插件,安装太浪费时间(下载太慢)。,目前公司电脑 ...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一样,官网下载了几个版本,离线加载MCC不成功。

网友F:
是的,安装比较费力!安装几次才成功,下载离线版的,同样需要在线下载其它东东!

楼主:
多谢各位,这个问题下载低版本的MCC(我下的3.75版本)即可离线安装了,高版本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qaqoHChh5f0v6lA4XF06w 提取码: y8qu

MCC 全家桶,在插件菜单全部选中安 ...

多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