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双十一抢板子了

楼主:
刚才在最下面中间发现的。

楼主(2019-11-07):
型号:Nu-LB-NUC140
内核架构:ARM Cortex®-M0
产品简介:
NuMicro™ NUC140系列是32位的内嵌ARM Cortex®-M0核的微控制器 ,适用于工业控制和需要丰富的通信接口的应用领域,Cortex®-M0是ARM最新的32位嵌入式处理器,拥有与传统8051单片机之匹敌的价格优势。
NuMicro™ NUC140 Connectivity Line 带全速USB 2.0 和 CAN功能,内嵌Cortex™-M0内核,最高可运行至50 MHz,内建32K/64K/128K字节的Flash存储器,以及4K/8K/16K字节SRAM,4K字节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的ROM,和4K字节的数据 Flash 存储器。另外学习板上具备丰富的应用模块,如七节管,128*64 LCD显示屏,可擦写的EEPROM及SPI flash,LED数组,3x3按键数组,触发中断按键,蜂鸣器,音效编码,通用IO接口,USB接口,SD**卡插槽,RS-232,PS/2,CAN和LIN接口,用户可藉此验证应用程序,便捷的实践各种应用。
NuMicro™ NUC140 带有ISP(在系统编程)和ICP(在电路编程)功能,允许用户无需取下芯片,直接在电路板上对程序存储器进行升级。

楼主:
特点:

微控制器:
• ARM Cortex®-M0内核运行频率可达50MHz
• 支持低功耗掉电模式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支持32个中断输入,每个中断有4个优先级
• 支持串行调试(SWD)接口, 2个观察点/4断点
• 内建一组LDO支持宽工作电压范围:2.5V~5.5V
存储器:
• 32K/64K/128K 字节 Flash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在128K字节系统中可配置数据FLASH地址和大小,在32K字节和64K字节系统中固定为4K字节数据
• 4K字节 Flash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LDROM)
• 支持在系统编程 (ISP)方式更新应用程序
• 4K/8K/16K 字节内建 SRAM
外设功能:I/O端口、支持EBI(外部总线接口)(100-pin and 64-pin Package Only)、Timer、Watchdog Timer、RTC、UART、SPI、I2C、CAN 2.0、PS/2、USB 2.0 Full-Speed Device、PWM、ADC
编程方式:系统编程(ISP)、电路编程(ICP)
欠压检测:
• 支持四级检测电压: 4.5 V/3.8 V/2.7 V/2.2 V
• 支持欠压中断和复位选择
封装:LQFP-100

楼主:
产品列表:
• Nu-LB-NUC140学习板x1
• NuMicro Family MCU数据光盘x1
• USB 连接线 x1

光盘内容:
1. 开发环境(包括Keil RVMDK评估版、IAR EWARM评估版以及Coocox)
2. 程序范例
3. 开发板电路原理图
4. 开发数据(包括Datasheet、Product Brief、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5. Nuvoton公用程序(包括ICP、ISP、NuGang Programmer等等)
6. 学习教材
7. 应用手册
8. NuMicro选型表

NuMicro™ NUC140 Connectivity Line选型表: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nuc140-240-connectivity-series/?__locale=zh

开发数据:
Nu-LB-NUC140使用手册: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UG0220140626203857
Datasheet: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DA00-NUC140SC.1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DA05-NUC130-140SC
程序范例:
http://download.nuvoton.com/NuvotonMOSS/DownloadService/Member/DocumentsInfo.aspx?tp_GUID=SW0720100830110430

本产品为研发及实验零组件专业产品
(1)本组件非即插即用。需接线、安装驱动、编写程序、及配合周边应用模块才能使用。
(2)本组件为未组装于最终商品化产品之微控制器开发板。

网友A:
LCD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

肯定黑白的呀,1286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黑白的呀,12864

多谢大佬。
想起来了,如果说TFT是彩色的。

网友C:
这个板子特别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C:
功能比较全面。

网友A: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都剁手买啥了?

网友D:
抢到没有?

网友E:
买就有。不用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