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AD8347在通带内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8):
AD8347在通带频段内,越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高地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找了很多问题都找不着,有谁懂得赐教一下,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中心有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心有反弹?

您说的中心反弹是什么意思?中心频率有信号反弹?才导致了越近中心频率衰减越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中心反弹是什么意思?中心频率有信号反弹?才导致了越近中心频率衰减越大吗? ...

那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上电路,哪里设计的不平坦。

是输出曲线,最大值观看时,曲线不平坦,通带内的增益不一致,差不多-9dB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带通改用T型的,其路径上是LC串联,接地的是LC并联。
你现在恰好相反,在路径上是LC并联。
是仿真还是 ...

您好,先感谢您的交流先。那个我这原本有个别人写好的方案文档,是别人已经有仿真的了(看截图),这个要求是30M带宽输出,所以别人就自己仿真了一个测。其实,这个AD8347的芯片手册上也有它的输出外接滤波电路的一个参考,跟我这图上的不太一样但是形式差不多(你看一下手册上Figure 50)。另外,我就是想请教一下您,您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带通的改成T型的呢?您说的路径上和接地上的,能否指出哪些是路径上的,哪些是接地上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带通改用T型的,其路径上是LC串联,接地的是LC并联。
你现在恰好相反,在路径上是LC并联。
是仿真还是 ...

这个电路现在是有实物的,在板子上测的结果,就是上面说的增益不一致。但是,我上传的那个
参考滤波器幅频特性的
截图是之前写方案的人已经做过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冊图50和6楼电路都是低通,在10MHz或者也需要直流信号,这样设计是可以的,其中跟电感并联的电容是作为 ...

不是10MHz,是60MHz哦。手册上的说只有20M大小,所以就用别人方案上的了,就是我传的那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冊图50和6楼电路都是低通,在10MHz或者也需要直流信号,这样设计是可以的,其中跟电感并联的电容是作为 ...

那既然您觉得这个滤波电路没问题,还会是哪有问题,我都找了很多了,还没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沒标零件参数,在8楼之图3-11是低通约在30MHz时衰减3dB,你要60MHz的就要重新设计。可找其关设计工具 ...

写错了,就是30M带宽的,不是6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沒标零件参数,在8楼之图3-11是低通约在30MHz时衰减3dB,你要60MHz的就要重新设计。可找其关设计工具 ...

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可提供吗

网友C(2020-05-16):
楼上的讨论热烈并且有意义的!滤波器形态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