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28FTG 驱动57电机 发热严重 正常吗?

楼主(2019-11-08):
TB67S128FTG 驱动57电机 发热严重  正常吗?IO直接连接STM32控制 电流很小情况下 也会很热
电流用PWM + 两个RC来控制,同等方法 用DRV8255就完全没问题 连温度都没有(42电机)
第一次用这款芯片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同的电机是有区别的, 对于发热, 正常主要还是工作电流, 当然异常条件的开关频率也是发热的因素

网友B:
是芯片发热严重? 具体参数也得说明一下,为什么总是让别人去猜测呢

另外,对比的前提是条件得一致吧。一个带57电机,一个42电机,这都不是一个规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