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ris3085SP电动手术台无法作动

楼主(2019-11-08):
名称: Steris 3085SP 电动手术台
故障情形:无法作动
故障原因:电压选择器接触不良

晚上开刀房call值班人员,说在做例行检测时,有台手术台卡住了,都不能动,因为是电动,没电所以连lock都没法解除,明天该房满刀要换床,但没法移动,只好请工程师,先去检测,也查不出来,只好先硬推出来到走道,换手术台,避免影响隔天开刀排程。

隔天好不容易费尽气力,拉回办公室了,外壳拆了,前晚工程师初步检查,判断可能是马达挂了,因为控制器有亮指示灯。

这马达真不好拆,只能拉出线头,线路图也没这部份,不过看来像是DC马达,用电池直上电压测看看吧,确认是不是真的马达挂了;一上,嘿嘿嘿,马达没问题,那就更头大了。

不知道是那个控制电路或安全装置有问题,一路查回去,在电源板好像没DC输出,这就有趣了。

这时不小心碰到旁边的保险丝面板,听到有""的一声,好像realy动作的声音了,有救了,应该是这裡的线路有接触不良吧。

一路摇著线过去,一直到看来像是巨大的保险丝座,应该是裡面的接点有问题,一拆下保护盖,原来是电压选择器(Voltage Selector),临时找不到同款的,因为院内都用110V,工程师讨论后,决定改成110V直接,不再选择电压了,这样也可以省掉找零件的时间。

在网路上还真找得到这个电压选择器的Data Sheet,看来简单,不过有点小複杂,所以决定用"直接测量法",把线都贴标后,直接剪掉,再量接点上,在110V时,那几点通,再把那些线接起来,就可以变成110V专用。量后1-2,3-4,6-7互通,其中1-6己有线互接,所以 3-4,1-2-6-7互接。测试OK,收工。又得推回去开刀房,不过至才是推,不用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