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只能支持keil4

楼主(2019-11-08):
安装了keil5的pack,找不到芯片。。。

网友A:
keil菜单栏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转换成keil5的工程格式

网友B:
我一直都在用KEIL5,使用很正常。

网友:
GD的库需要自己安装进去才能在里面找到,正常是没有GD的PACK的。我前面刚用过,就是自己安装的库进去的

网友C:
跟工程模式有关系?

网友D(2019-12-21):
Keil MDK V5.26以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