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的CNT能读吗?

楼主(2019-11-08):
RTC的RTC->CNT能读吗?为什么我读出来一直是0。1秒中断又是对的

网友A:
CNT是只读寄存器,当然是可以读的,但写入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T是只读寄存器,当然是可以读的,但写入是无效的

那为什么我读出来一直为0.

网友B:
可以读的,要看下你的读操作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读的,要看下你的读操作是否正确

valua = RTC->CNT
就这样吧?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alua = RTC->CNT
就这样吧?有什么特别的?

是不是这个语句放中断里面去了?
在RTC例程中,我将这个语句加到While循环中,可以读到RTC->C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语句放中断里面去了?
在RTC例程中,我将这个语句加到While循环中,可以读到RTC->CNT

是的,放在RTC中断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放在RTC中断中

RTC在产生中断的时候会清空CNT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在产生中断的时候会清空CNT寄存器

你的意思是CNT只会0-1变化?我找时间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CNT只会0-1变化?我找时间看看

不是,我的意思是RTC产生中断的时候会清0CNT寄存器,至于CNT能计到多少取决于你设置的RTC中断计数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RTC产生中断的时候会清0CNT寄存器,至于CNT能计到多少取决于你设置的RTC中断计数时间 ...

晕,我错误的理解了这个寄存器,我还以为是每秒加1的功能,本意想试试日历功能,看样子要全软件实现才行。

网友D:
可以直接读取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读取的吧

CNT的值是可以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晕,我错误的理解了这个寄存器,我还以为是每秒加1的功能,本意想试试日历功能,看样子要全软件实现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