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多节锂电池串联应该如何检测各节电池电压

楼主(2019-11-08):
如果有100节电池串联,我看了一下TI的76930这个芯片,可以检测10节电池,那么如果利用10片76930是否可以实现?地怎么取?

网友A:
100节?你这是准备做炸*还是啥滴?
高压串联电池组,这已经不是小个体、小单位玩的东东了,风险太高,没有完备的热失控检测、热失控隔离、主动均衡、严格的电量管理,别轻易尝试。
这个规格,也就是正规锂电汽车的电池组了。100串甚至已经远超正常电动汽车电池电压了。电动汽车电池组2百多的比较常规。
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清楚不?这档次锂电池组,电芯成本和控制、保护等系统成本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节?你这是准备做炸*还是啥滴?
高压串联电池组,这已经不是小个体、小单位玩的东东了,风险太高,没有 ...

首先多谢你的回答。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正好有一个项目,实际上不止100节电池,总共串联电压有600多V,领导然后就给了我这个任务,主要的要求就是主动均衡和检测各节电池电压,以及保护。主动均衡我看了一下,貌似可以用一个放电电阻?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各节电压由于串联,我不知道地怎么取? 这里应该是涉及到BMS的,所以这应该是难点。
假设不考虑成本,我应该如何进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你的回答。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正好有一个项目,实际上不止100节电池,总共串联电压有600多V ...

先不考虑其他问题的话,那就直接做个10串的单元出来测试一下就好了,通信肯定要隔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你的回答。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正好有一个项目,实际上不止100节电池,总共串联电压有600多V ...

先和你说一下,电池组串联多了,最大的风险在哪。
最大的风险是单体热失控,过充随着程度热失控风险直线上升到一定程度则必然热失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充不是热失控的必要条件,其他因素在正常充电时候也可能引发,比如内部锂晶枝生成,刺穿绝缘材料导致内短路从而引发热失控,这是一个概率事件,当产品数量达一定数量,则就是必然事件,一旦发生,如果电池串没有良好的热隔离措施,则随着热失控蔓延,电池组就变成一个威力巨大的火源甚至炸*。所以,一个多串锂电池组,首先要做的是单元直接的热隔离,并且不是自己认为这样那样就可以了,必须通过主动试验,确认不会发生热蔓延,电池组才能定型并投入实用。
主动均衡,则完全不是你认识的所谓放电电阻。主动均衡,一般可以是飞度电容、电感、变压器等类型的,其本质是,把容量高的电池的容量搬到容量低的电池端,以实现串联等效容量相同原则。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均衡充放电。
完备的BMS系统,还包括所有单元的热监控,以及完善的充放电电量预测、保护以及快速充电、正常充电控制等等。
这样和你说吧,一个完整的高功率锂电池组,其电池单元成本和配套系统的比是1:3以上。
通信则内部可以有多种机制,外部肯定是CAN系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许你的领导还没认识到这样系统的难度和风险。看看特斯拉烧了几台车,你就可以知道这东西有多不好搞。这活要我做,我肯定做不了,非要做我就辞职。我担不起这个技术更担不起这个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和你说一下,电池组串联多了,最大的风险在哪。
最大的风险是单体热失控,过充随着程度热失控风险直线 ...

多年前用12片LT6804做了一板EMS主动均衡。。。测试都没问题,一上路因为EMC问题所有单片机都失灵了。
当时是用18650,144串,50并。。。
后面实在做不了辞职了。。。

网友C:
LT6804,可以考虑下,用12片芯片做过144串50并

网友D:
要用现成芯片就不能共地,可以全隔离后应用,或者自己用电阻网络分压后,再用模拟开关配合ADC分路轮询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和你说一下,电池组串联多了,最大的风险在哪。
最大的风险是单体热失控,过充随着程度热失控风险直线 ...

明白,现在先让我做一个小的串联练练手,总共12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用12片LT6804做了一板EMS主动均衡。。。测试都没问题,一上路因为EMC问题所有单片机都失灵了。
当 ...

我现在领导让我从小的做起,总共12串电池,但是有四个温度需要采集,LT6804不能做到4路温度采集吧,还是说温度采集用单片机自带的AD来实现?
不知道用15个单片机来做,是否可以实现?1个单片机,总共600V电压,LT6804恐怕实现不了吧。
还有我现在想做被动均衡,LT6804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现成芯片就不能共地,可以全隔离后应用,或者自己用电阻网络分压后,再用模拟开关配合ADC分路轮询来做 ...

所谓的隔离是如何的?
我用一单片机带12串电池,利用多个单片机来做可行吗?
数据通过CAN通讯汇总到主控,之间的通讯是否要利用隔离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领导让我从小的做起,总共12串电池,但是有四个温度需要采集,LT6804不能做到4路温度采集吧,还是 ...

我当时是用MCU的ADC和模拟开关轮询测16路热敏电阻,
总的12个MCU,使用隔离CAN通讯。
被动均衡和主动均衡都做过。被动均衡没问题的。
6804我记得有点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谓的隔离是如何的?
我用一单片机带12串电池,利用多个单片机来做可行吗?
数据通过CAN通讯汇总到主控 ...

通讯肯定要隔离

网友E:
这电池组太大了,这个万一出了事情是会爆炸起火的,严重点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别说用在产品上了,就是在实验室调这个玩意,我都怕把实验室给炸了。劝楼主还是能推就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是用MCU的ADC和模拟开关轮询测16路热敏电阻,
总的12个MCU,使用隔离CAN通讯。
被动均衡和主动均衡 ...

还有被动均衡,我这样子设计可以吗?

还有就是我很好奇,因为给我的接口只有电压线和温度线,没有电流线的情况下,均衡电路不走电流的吗?

我们做的是储能的B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被动均衡,我这样子设计可以吗?

不同的芯片应用电路不一样,我用的是6804,外围电路直接参照datasheet的。
你的图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芯片应用电路不一样,我用的是6804,外围电路直接参照datasheet的。
你的图没看懂 ...

被动均衡不就是把放电电阻加进去吗?
我利用光耦作为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动均衡不就是把放电电阻加进去吗?
我利用光耦作为开关。

确认下均衡电流在光耦极限电流范围内,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是mos管,电阻用水泥电阻。电池都是贴散热水管,用冷凝剂之类的降温。均衡电流大的话要考虑发热和散热措施。

网友F:
不说别的, 100节电池串联,充电就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G:
600V其实不高,肯定要分很多串的串联,实际每串只有10节左右,然后一个一个模块级联,通信回路也是级联的。
关键是实际使用时,并非只有600V,可能需要考虑5KV的隔离,如果5KV隔离测试不合格,很容烧器件,或者MCU失灵的。
大电流放电时,个别电池甚至会出现负压,导致器件烧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谓的隔离是如何的?
我用一单片机带12串电池,利用多个单片机来做可行吗?
数据通过CAN通讯汇总到主控 ...

隔离是为了解决参考地的问题,仅用隔离芯片是不够的,电源和电气连接也必须全隔离。使用多个MCU当然可以,但也得各自隔离,形成一个个独立系统。

网友H:
分模块,再级联,电芯一致性要求很大

网友I(2019-12-11):
多串锂电池电压检测专用IC我公司有,但一般使用的场合低于100V,大约在20串左右。再多需要级联了。
600V的电池组在高压车上也常用到,不算很特别的东西。
但我看你的贴子感觉你老板认为这个很普通的案子,那就大错大错。搞这种案子没把投下去1百万都没什么成果。
600V下10MA就可以把人电死,这是个高危的行业。

网友J(2020-01-16):
引用 网友A:
先和你说一下,电池组串联多了,最大的风险在哪。
最大的风险是单体热失控,过充随着程度热失控风险直线 ...

朋友看你分析技术问题很赞!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撰写技术心得体会拿稿酬 请加我微信 kuaibao52 备注来自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