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低功耗软件特征及其功能实现

楼主(2019-11-08):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低功耗软件特征及其功能实现

引言

  低功耗是嵌入式电子产品必须具备的一个关键特性,在硬件技术飞速发展和日益完善的时候,已经很难有功耗方面的突破了。所以现在降低产品功耗主要是依靠软件来处理,必须依靠软件让整个系统在各个时候电流达到最小。不管是操作系统、BIOS控制程序还是外设驱动程序,这些程序将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功耗水平,因此在开发时必须加以考虑。本论文将以智能电话为例,介绍一种通过软件降低功耗的方法,可供嵌入式设计工程师们参考。实现省电降低功耗的方法有很多,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将主要介绍软件程序如何控制物理层进行省电。

具体实现措施系统描述及设计思想

目前国内智能电话的数字多媒体解决方案一般通过基于ARM7等内核的基带嵌入式处理芯片外接多媒体处理芯片来实现。嵌入式处理器是硬件系统的核心,运行功耗占系统功耗的大部分。目前,嵌入式处理芯片一般采用RISC体系结构,通过简化指令设计、引入流水线技术、指令预取、大量寄存器操作和高速缓存等技术提高运行效率,并采用低电压工作模式以降低运行功耗。嵌入式处理芯片一般为应用开发提供了三种工作模式:运行模式(Run)、空闲模式(Idle)和休眠模式 (STandby)。运行模式即正常工作模式,CPU全速运行;空闲模式时CPU是静态的,但LCD刷新电路和晶振都工作。在不同运行模式下,处理器工作时功耗数值差别较大;以Cirrus Logic公司EP7211(ARM7核)嵌入式处理器为例,开发手册中写到,在18MHz工作频率下,运行时消耗电流是20mA,空闲时消耗电流是 6mA,而休眠时消耗电流300mA。

本嵌入式产品系统(智能电话)中的基带嵌入式处理器芯片将采用展讯的SC6600芯片平台,多媒体芯片则采用QCP1880芯片平台,音频编解码芯片采用WolfsON 8750芯片,LCD采用HIMAX8309。作为手机产品,电池一般在800~1200mA时左右,待机要求80小时以上,这就要求系统在待机状态时候的电流在10mA以下,关机后的电流在mA级以下。SC6600在睡眠模式下一般有3~5mA左右电流,QCP1880在睡眠模式下一般会有10mA左右电流,断电后在200mA左右,音频部分在空闲模式大概有270mA,在待机时SC6600的3~5mA固有电流没办法省掉,所以QCP1880必须断电。

低功耗设计的基本思想是:让系统各个部分在需要的时候才处于工作状态,其他时候处于各部分的省电状态。大部分的嵌入式处理器都具有正常工作模式和省电工作模式,最常用的是空闲模式,此时处理器内核指令执行部分关闭,时钟频率降低,空闲模式比处理器执行指令时的功耗要小得多。空闲模式一个主要特点是其进入退出基本上不需要额外开销,通常一个或几个指令周期能完成。外设部分硬件一般也有省电处理设计,软件主要是控制外设在没有工作时处于省电状态,甚至关掉整个外设,在需要时再挂上。

功能设计

在大体上,本系统省电处理主要分为三块:基带芯片(SC6600),普通外设(能很方便地在使用时打开,不用时关掉的设备,如LCD等),多媒体芯片(QCP18800)。

*基带芯片(SC6600)的处理:

由于很多中断都能把处理器从空闲模式中唤醒,所以采用智能等待这种模式。让处理器平常处于空闲模式,把随机事件和实时要求比较高的都挂在中断上,当事件发生处理器能很快被唤醒,处理这些事件。其他有规律的事件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用定时器去进行扫描。这种等待机理应用很普遍,现今大多数PDA和智能电话都是由具有空闲模式功能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控制,处理器只有在有用户操作或有任务处理时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其他时候都是处于空闲(SLEEP)状态,这样最大程度提高电源效率。例如,在用手机看电子书时,处理器处于空闲状态,当用户翻页或其他操作(按键、触屏等)时,处理器将被唤醒处理相应的操作,处理完又进入空闲状态。

对于CPU的处理,后台起一个线程监控系统CPU的使用情况,当CPU处于空闲状态时,且系统其他模块也允许CPU 睡眠的时候,CPU立刻进入睡眠模式。

基带芯片的处理流程图见图1。

图1 基带芯片的处理流程

*普通外设的省电处理:

除LCD 和背光外,其他外设在CPU进入睡眠模式之前被关掉。LCD和背光用做用户的操作界面需要的是友好性,所以让用户可以设置。在用户设定的时间用完后自动熄灭。其他外设如音频模块,在没有声音时就关闭,需要播放声音时再打开。音频模块本来有睡眠模式,但其电流没达到要求,所以断开了其电源让它进入断电模式,这里有个缺点是,以前初始化和后来设置好的参数就会丢失,需要在打开初始化时重新设置(浪费些资源记录它的状态)。LCD及背光处理流程图见图2。

图2 LCD及背光处理流程图

*关于多媒体芯片(QCP1880):

(1) VDD( Power for OperaTIon Mode Module);(2)IOVDD (Power for All IO Module);(3) VDD_ON( Power for ByPass Mode Module)。说明:1.切断VDD和保持PDEN为低,QCP1880耗电将低于200mA。2. QCP1880进入IDLE(空闲)状态,耗电在10mA左右。3. QCP1880进入最省电状态后,其GPIO口不能保持。如果进入这种状态后,要让GPIO口保持高,则外部要通过上拉电阻接到IOVDD,如果要 GPIO口保持高低,则外部要通过下拉电阻接到地。4.切断VDD和保持PDEN为低后,QCP1880里的程序将会丢失,重新装载的时间比较久 (500ms左右)。

在应用方面芯片主要功能是:MP3/MIDI/AAC/AMR/MP4回放;AMR、MP4录制;拍照和图片回放;USB/UDISK;GPIO接口;CODEC(声卡驱动);SD卡文件系统。

该芯片在待机时,电流为10mA,切断主电源电流能下降到mA级。工作时,电流较大,且根据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多媒体芯片能够自动到待机状态。不能达到要求,必须要让其进入断电状态。又因为涉及模块比较多,所以不能简单的直接关闭QCP1880。针对于本嵌入式系统不能随意切断QCP 电源的原因,所以采用了查询的方法。即在CPU进入睡眠模式之前会查询QCP1880的状态,当LCD和背光都是熄灭的状态下,会切断QCP1880的主电源。(因为LCD部分电流较大,且频繁下载QCP的效率低下,所以在LCD和背光都亮时不会切断QCP的主电源)。

图3 QCP1880的电源由三组电源组成

在唤醒后同样有3类,其中唤醒CPU和普通外设的流程比较简单,所以略过。唤醒QCP存在一个下载的过程(切断电源时,QCP内部的代码已经丢失),如下载完全功能的版本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在一些对时间要求严格的地方有些问题(如按键时指示灯的响应,指示灯是用QCP1880控制的)。这里采用的是先下载一个比较小的版本,完成那些需要快速响应的操作,然后再下载完全功能的版本,当然这跟省电的关系不大,只是省电引起的一个小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需要 QCP在切换版本时GPIO能保持不变。唤醒后,系统一般会先调用QCP GPIO的功能,每个QCP 的API都有调用QCP_LOCK();所以在这里进行装载工作。在处理上,系统也分了3类来处理这些外设,其中基带芯片部分和一般外设一类,LCD处理一类,QCP芯片部分处理一类。基带芯片部分的处理和LCD的处理完全独立,LCD会影响QCP芯片的处理。QCP的处理流程图见图4。

图4 QCP的处理流程图

部分接口函数详细代码设计

由于通过控制各个模块的时钟频率以及电源开关可以达到省电效果,比如说SD存储器的开关,不用SD存储器的时候就可以关掉,或是不需要高速存取的时候,就可以把SD存储器的频率降低,以求省电。下面以LCD模块的代码为例来说明LCD省电的详细思路。其他模块的代码设计思想与其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define POWER_SAVING_TIME (60*1000) // 间隔时间
#define LCD_CONTROLLER_POWER 0x22400000 //LCD控制寄存器的地址
extern unsigned int System_TIme; //全局变量存储系统时间
unsigned int Last_Keystroke_TIme; //最后的触发事件的时间
void Sys_SetAlarm(unsigned int T); //设置当前任务时间
void User_Press_A_Key(void) //当有外部事件触发将调用此函数
{ if(*(unsigned int *)(LCD_CONTROLLER_POWER) == 0) {
*(unsigned int *)(LCD_CONTROLLER_POWER) = 1;
}
}
Void User_Input_Task(void) //当有触发事件到来执行该函数
{
static unsigned int previous_key_time;
previous_key_time = Last_Keystroke_Time;
while(1) {
Sys_SetAlarm(POWER_SAVING_TIME);
if(previous_key_time == Last_Keystroke_Time) {
/*一分钟内没有任何外部事件触发,将关闭LCD */
*(unsigned int *)(LCD_CONTROLLER_POWER) = 0;
}
else
previous_key_time = Last_Keystroke_Time;
}
}

省电性能测试总结

楼主: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低功耗软件特征及其功能实现

网友:
TI的超低功耗

网友A:
单片机进入空闲模式

网友B:
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C:
低功耗设计是基于事件触发还是基于时间触发

网友D:
低功耗工作方式有哪些

网友E:
有哪两种低功耗节电模式说明

网友F:
有那些低功耗方式?

网友G:
如何实现掉电和低功耗运行方式?如何退出

网友H:
选择低功耗外围器件。

网友I:
功耗与时钟频率成正比

网友B:
gpio应该怎么设置 功耗最小

网友:
I推出的超低功耗混合信号16位单片机系列

网友A:
休眠模式是 单片机低功耗模式的其中一种。

网友I:
因为在相同的时间内,频率高的单片机高、低电平转换的次数多,功耗大。

网友H:
门电路采用HC系列,低电压2V工作。

网友G:
低功耗模式可以使用外部或者定时中断退出?

网友F:
超低功耗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E:
与低功耗理念相悖。

网友D:
进入低功耗模式3?

网友C:
怎样实现TI MSP430单片机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