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型和计算

楼主(2019-11-08):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型和计算

   常见各类技术资料上,有些技术规范写道“无用的管脚不允许悬空状态,必须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以提供确定的工作状态”。

  这个提法基本是对的,但也不全对。下面详细加以说明。

  管脚上拉下拉电阻设计出发点有两个:

  一个是在正常工作或单一故障状态下,管脚均不应出现不定状态,如接头脱落后导致的管脚悬空;

  二是从功耗的角度考虑,就是在长时间的管脚等待状态下,管脚端口的电阻上不应消耗太多电流,尤其是对电池供电设备。

  从抗扰的角度,信号端口优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时,在待机状态下,源端输入常为高阻态,如果没有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输入导线呈现天线效应,一旦管脚受到辐射干扰,管脚输入状态极容易被感应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电阻是肯定要加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加上拉还是下拉。

  如果加了下拉,在平常状态下,输入表现为低电平,但辐射干扰进来后,会通过下拉电阻泻放到地,就会发生从Low—High的一个跳变,产生误触发。相当于一个乞丐,你给了他10万元,他的生活方式就会从穷人到富人发生一个改变。

  但如果加了上拉电阻,在平常状态下,输入表现为高电平,辐射干扰进来后,如果低也没关系,上拉电阻会将输入端钳位在高电平,如果辐射干扰强,超过了Vcc的电平,导线上的高电平干扰会通过上拉电阻泻放到Vcc上去,无论怎样干扰,都只会发生High—Higher的变化,不会产生误触发。相当于人家本来是一个富豪,你给了他10万元,他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图1和图2是干扰状态下的电平示意图。图2中的低电平由VL变为VL+ΔV时,产生了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有可能使后级电路误动作的风险。

 下一个问题就是,确定了用上拉电阻后,是不是上拉电阻就可以随便选了呢?答案当然是“no”。(如图3)

  在前极输出高电平时,Vout输出电流,U为高电平。有两种情况:

  A、当I0 >= I1 + I2

   这种情况下,RL1和RL2两个负载不会通过R取电流,因此对R阻值大小要求不高,通常4.7 KΩ<R<20 KΩ即可。此时R的主要作用是增加信号可靠性,当Vout连线松动或脱落时,抑制电路产生鞭状天线效应吸收干扰。

  B、当I0 <I1 + I2

  I0 +I= I1 + I2

  U=VCC-IR

  U>=VHmin

  由以上三式计算得出,R<=(VCC- VHmin)/I

  其中,I0、I1、I2都是可以从datasheet查到的,I就可以求出来,VHmin也是可以查到的。

  当前极Vout输出低电平时,各管脚均为灌电流,则:

  I’= I1’ + I2’ +I0’

  U’ =VCC-I’ R

  U’ <=VLmax

  以上三式可以得出:R>=(VCC- VLmax)/I’

  由以上二式计算出R的上限值和下限值,从中取一个较靠近中间状态的值即可。注意,如果负载的个数大小不定的话,要按照最坏的情况计算,上限值要按负载最多的时候计算,下限值要按负载最少的计算。

  另一种选择方式是基于功耗的考虑。根据电路实际应用时,输出信号状态的频率或时间比选择。若信号Vout长期处于低电平,宜选择下拉电阻;若长期处于高电平,宜选择上拉电阻。为的是静态电流小。

  “设计永远是妥协与权衡的艺术”,至于最终选择那种方案,设计师的技术决策还是很重要的。电路设计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网友A:
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

网友B:
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网友C:
上拉是把电位拉高,因此接电源

网友D:
如果输出极采用开路方式的路,那么就得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E:
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

网友F:
上拉电阻也是偏置电阻就是把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此电阻还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G:
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

网友H:
数据信号线对电源正极接的电阻是上拉

网友I:
稳定数字信号的作用。

网友J:
在每个系统的设计中都用到了大量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H:
对电源负极(地线)是下拉电阻

网友A:
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G: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搞电平值。

网友B: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

网友F:
下拉电阻是把不确定的信号嵌位在低电平。

网友C:
下拉是把电位拉低,所以接地。

网友E:
把某一点提升为高电位的电阻是上拉电阻

网友D:
能保持输出电位为高电平/低电压,不受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J:
可以选择10k左右的。

网友I:
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