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啊?

楼主(2019-11-08):
(无正文)

网友A:
有啥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PORTB |=0x??格式呢?

网友C:
看自己的使用习惯吧

网友D:
原来是习惯问题啊,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抠时间的问题呢

楼主:
嗯,或者又是些老鸟故作深沉的伎俩 呵呵

网友D:
1<<2表示bit2
直观,可读性强,不容易出错

网友E:
对,也不用自己计算

网友F:
比如bit10是多少,至少你要计算一下才知道是多少,但是(1<<10)是不会错的

网友G:
楼上几位一句道破天机,哈哈

网友H:
PORTB |=(1u<<2) 保险点

网友I:
编译器执行,不影响效率,看你习惯了

网友J:
这样写容易读,一下就看出操作的事B口的第2脚,而且不影响执行效率,因为这个左移是编译器完成的。

网友K:
这是对单独的某一位进行操作,不会影响PORTB口的其它位。

网友L:
C语言中移位操作要比乘法运算和逻辑运算要快,所以这样写!其实你自己说的扣时间是对的!

网友M(点评):
胡说八道。单片机不存在移位运算,编译期间已经把1<<2翻译成4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非常明白了

网友L:
PORTB |=(1<<2)
首先1<<2,你要懂,就是0000 0001移位两次是多少??就是BIT2,就是0000 0100,也就是把这个第三位取或,如果PORTB第三位是个1,那就是1,不是1就变成1,其他位不变。

网友E:
这样只是改变PB1这个IO

网友L:
这样是单一操纵IO

网友I:
移位计算是最快的

网友M(点评):
胡说八道。不存在移位运算,编译期间已经把1<<2翻译成4了。

网友J:
可以改成宏定义的

网友C:
还有其他的方式改变IO.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F:
就是IO操作的直观性强。

网友G:
现在都有宏定义实现的。

网友B:
只改变一个IO,不影响其他的IO

网友C:
只修改一个IO的最简单办法。

网友D:
IO的改变很明了。

网友N:
IO赋值速度很快。

网友E:
将PBIO一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G:
楼主对这个语句有什么疑问?

楼主:
怎么设置为bit位?

网友K:
具体根据什么单片机实现?

网友I:
也可以复位IO实现。

网友J:
PB这个引脚直接复位这样简单多了。

网友I:
这样是便于理解的

网友F:
学习了,以后就用这种写法

网友G:
这就是只能改变一个IO。

网友J:
这个是IO赋值方式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