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无法进入发送完成中断

楼主(2019-11-08):
偶有进不了发送完成中断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他不是一直进不去,而是工作正常一段时间后,一包数据发送了一个字节后就进不去,然后就无法完成发送整个数据包了

网友A:
没代码,别人无法帮你

网友B:
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吗?

网友C:
IO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D:
有可能是芯片死机了。

网友E:
为什么要使用发送中断呢

网友F:
发送完成中断是什么

网友G:
芯片不能正常发送程序吗

网友H:
不好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在中断里面设置看门狗。

网友J:
正常的时间有频率吗

网友K:
可能程序存在冲突的问题。

网友L:
复位之后还能正常执行吗

网友M:
先查看IO是否还存电平

网友N:
使用看门狗试试。

网友M:
是发送中断有问题吗

网友O:
不是发送中断吗?

网友P:
偶尔出现就是芯片死机。

网友Q:
芯片可能存在损坏了。

网友R:
中断不能正常进行的时候复位。

网友A:
楼主的代码开启了几个中断?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呢

网友D:
多测试几个样品,如果一样的问题,则检查程序吧。如果是个别,则换IC试试。

网友E:
一款很多人用的芯片,这么明显的问题,基本是软件问题

网友J:
show me the code!!!

网友F:
简化代码只有发送.看结果

网友G:
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S:
没有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T:
上代码瞅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