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SD卡通信各层分析

楼主(2019-11-08):
STM32与SD卡通信各层分析

把SD卡从驱动到应用共分为4层,从下至上依次为:驱动层、物理层、文件系统层、应用层。下面一一来介绍各层的一些重要的操作。

1)驱动层

驱动层,对应到ST的库,就是stm32f10x_sdio.c/.h这个两文件。其实使用任何一个STM32的外设,只要用库函数都离不开这一对互相对应的.c/.h文件。对于SDIO外设来说,它就是用来操作寄存器的,由于涉及ST库函数的编写,没能力参透,在此不赘述它的实现过程。

2)物理层

这一层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层,下接驱动层,用于操作寄存器,上接文件系统层,用于统一管理文件,可谓整个SD驱动的核心代码。其实,如果对于SD的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在这一层上面进行文件操作,只是没有文件系统操作起来实在不便。之所以叫物理层是因为这一部分的代码主要参考了“SD卡物理层简化协议”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协议规定了控制器对SD卡操作的各种指令的格式和操作时序。这一层对应了源代码中的sdio_sdcard.c/.h这两个文件,那么它主要实现了什么功能呢?这一层最重要的一个函数就是SD_Init()——SD卡的初始化函数。这函数包括了SD卡的上电、识别、卡初始这三个重要步骤,分别对应两个子函数——SD_PowerOn、SD_IniTIalizeCards(),而SD_IniTIalizeCards()的返回值包含了卡的类型信息。这两个子函数的实现则是通过STM32内置的SDIO控制器发送CMD命令完成,这个命令的发送要严格遵守SD协议的流程图,而且要及时进行标志位判断,否则很容易程序跑飞了。发送CMD命令是通过填写SDIO_CmdInitStructure这个结构体完成的。举个例子: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这个结构体包含了五个参数,从上至下分别控制的是:参数、命令索引、响应格式、是否等待、硬件流控制。填写了五个结构体也就也就配置好了一个CMD命令格式,使用SDIO_SendCommand()函数发送命令即可。当然,这一层还包含了一些其他外设的初始化——NVIC(配置中断向量优先级)、GPIO(配置了SD插槽的IO口)、DMA(使用DMA模式传输)。总结一下这部分就是主机(STM32)用CMD命令控制了SD卡,所以说在这一层上就已经可以直接调用函数来进行初始化、读写操作了。那么为什么又会有文件系统层呢?

3)文件系统层

它的存在就是用来管理文件的。一个SD卡,现在普通的8个G,要是直接使用物理层来操作,就要操作人来记住好多文件的地址、长度等等,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计算机可以完成的,所以人们就发明了文件系统这么个东西,用来管理大容量储存设备,在文件系统之上来进行操作,整个格局就显得很大了,也更高端大气上档次,否则调用个文件就要写个地址,什么0x20000f54之类的,用的人不得疯了。说了这么多,文件系统的作用就是一个管理层,下接SD的物理层,用来发送各种CMD操作SDIO控制器的寄存器,上承应用函数,封装好了由开发人员自由调用,可以说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代码。而且很幸运的是已经有人替你写好了这个代码的绝大部分,你只需要进行适量的修改就能为你所用,搭建起一个文件系统来。FATFS就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的好心人已经替你写好的东西,这东西通用性很强,与驱动层完全脱离,留下了一些接口函数,往哪个平台上移植,就填写相应的接口函数即可。这个接口连接了SD卡的物理层和文件系统的操作函数。这一层对应的ff.c/.h文件由于也是很遥远的大神编写的,参透不能。故在此不讲怎么实现。

4)应用层

这一层应该是硬件开发人员发挥的一层,因为对应的平台不同,这一层的接口函数填写就完全不同。应用层就是由上一层(文件系统层)留下的各种接口构成,我们填写了接口函数,就可以直接跑文件系统了。怎么写接口函数呢?FATFS在留接口时除了留下了函数名,还留下了参数以及参数对应的功能和格式。帮助文件中有对应接口函数要实现的功能,其实不用查帮助文件通过接口函数的名字也能猜到,比如disk_read就是读盘。这个接口函数要实现读盘功能,就得调用在物理层写下的各种函数,如SD_ReadBlock(),只要注意子函数与母函数调用参数要一致就行,这个一致性就需要开发人员充分理解函数参数功能了。这部分代码很少,编写起来也不是很难,就是要注意记得判断标志位。
至此,SD的操作函数就已经被封装好了,只需要查询FATFS中各种操作函数的功能既可以调用它。
SD驱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只是对着源码单步调试,看了看功能实现过程,接下来就准备动手移植文件系统试试了,希望能成功。SD驱动做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通过它与其他外设,比如MP3模块或液晶屏模块连接可以实现歌曲播放和图片显示,还是颇有成就感。以前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没想到想听首歌看张图这么复杂,从0101的最原始编码到我们看到听到的模拟信号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工序,想起来也只得感叹人类智慧的无穷尽也。

网友A:
用大容量stm32读取SD卡时,是用SPI方式好还是用SDI

网友B:
stm32 判断是否插入sd卡

网友C:
sd卡空白或不支持文件系统?

网友D:
SD卡是SPI总线的吧

网友E:
sd卡模块可以不要通信直接存储单片机数据吗

网友F:
TF卡和SD卡的通信协议是否一样?

网友G:
如何用fatfs按块写入sd卡

网友H:
用FATFS文件系统对SD卡连续写数据,速度很慢正常吗

网友I:
stm32 spi读写SD卡使用 FATFS文件系统

网友J:
STM32如何向SD卡中一个EXCEL

网友F:
做SD卡FATFS移值,FATFS和SDIO及SPI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如何增加stm32写sd卡的速度

网友E:
如何将正在写入SD卡的数据透传

网友B:
SD卡怎么与STM32单片机连接

网友D:
单片机读取SD卡的内容,需要通过SPI总线接口去驱动

网友C:
sd卡文件系统一般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J:
SPI好像有些卡是不支持的

网友I:
通过STM32的SDIO操作SD卡的速度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H:
FATFS文件系统可以驱动32G的SD卡吗?

网友G:
sd卡怎么修改文件目录和分配表 fatfs

网友K:
可以进行格式化操作么?

网友L:
驱动32G卡没问题,格式化Sd卡自然也不是问题

网友:
看怎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