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这有点疑问

楼主(2019-11-08):
cyrf6936
初接触这个芯片,对它的用法还比较陌生。
近来在中断这有点疑问:
就是我在设置好中断源后,因为该芯片有个中断引脚IRQ
是不是每当有中断产生时,都会促使IRQ输出个脉冲

网友A:
可以配置该引脚吧

楼主:
使其只对一种中断起作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只有当接收中断产生
时才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