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超频到24M

楼主(2019-11-08):
79,手册上写最高频率只能到16.6M,可不可以超频到24M?

网友A:
内部RC是固定的,你怎么超频?

网友B:
不可以,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到18M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A:
24M肯定没有希望了,会跑飞的

网友D:
内部滤波电路会把你的RC或晶振信号给通通吃掉...

网友E:
应该不是被内部滤波电容吃掉的吧。是那些设定时序跟不上吧。

网友D:
LS,基本不考慮時序對不對的上的問題,內部 debounce 電路已經把CLK當毛刺幹掉啦!

网友F:
业余玩玩可行,正规产品就免了吧,不推荐超频使用~~~

网友E:
VGA810是电压控制的程控放大器

网友G:
为什么会想要超频使用?芯片负荷不了的

网友H:
换个能跑24M的88F48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