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不行

楼主(2019-11-08):
1,P3M0=0x003M1=0x00; 使P3为准双向IO,可以吗?
2,IT1=1;
     EX1=1;
     IP0L |= PX1H;                             //选择 INT0 中断优先级
    //PX1L=1;  ///头文件定义的太奇诡。
     IP0H |= PX1H;

3,EA=1;

这样设置为啥不行?

楼主:
sfr IP0H           = 0xB7;
#define PSH          0x10
#define PT1H         0x08
#define PX1H         0x04
#define PT0H         0x02
#define PX0H         0x01

sfr IP0L           = 0xB8;
// (IP0L)
sbit PSL           = IP0L^4;
sbit PT1L          = IP0L^3;
sbit PX1L          = IP0L^2;
sbit PT0L          = IP0L^1;
sbit PX0L          = IP0L^0;

头文件为啥要定义成这样???
很奇怪啊。

楼主:
高位和低位定义的不一样。。

网友A:
计算的和书上给的例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