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Link出现一时断开一时连接、APROM校验失败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11-09):
N76E003开发板使用Nu-Link直接供电,一切正常。开发板换成独立供电后,就出现主题所诉的情况。用逻辑分析仪采集3根信号线波形(RST、ICPDA、ICPCK),发现有大量毛刺,仔细分析这些毛刺,是有规律的,估计是反射波,拆开Nu-Link仿真器,果然接口电路没有吸收反射波的电阻,直通的。

在3根信号上分别串联3颗220欧电阻,再次测量波形,非常干净,ICP软件也能正常稳定工作了!

全局波形

数据包大量毛刺

放大观察毛刺

信号线串电阻后,干净的波形

Nu-Link仿真器改加电阻

网友A:
通常是線太長了,形成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線太長了,形成電感。

我的线是15厘米,主要还是这种仿真器偷工减料

网友B:
你这个贴子刚好解决了我困扰2天的问题,赞赞赞!!!
这个逻辑分析仪不错,我还没舍得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线是15厘米,主要还是这种仿真器偷工减料

还是 把那个拆机片的端口电平芯片去掉吧.   直接用从nulink单片机引脚到目标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D:
输出口一般应该加一个电阻的吧

网友E(2019-12-09):
这是一种什么校验方式啊

网友F(2021-04-20):
这种烧写器配套的USB线太差了,估计里面的导线很细,信号衰减是主要原因,要用那种粗的带磁环的USB线,效果会好很多。另外打开烧写器,把驱动芯片连到外部RST管脚的线切断,然后串联一个150欧的电阻,验证失败的问题解决了,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