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样定义对不对

楼主(2019-11-09):
no_init unsigned char a;
这样定义对不对,后面不加@指定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no_init与__no_init有没有区别

网友B:
用no_init主要是为了防止看门狗导致系统复位后数据重初始化。

网友A:
我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时,有时候在系统掉电重新上电后发现某个no_int 定义数据会出现一个非正常值

网友C:
一般是一些特殊数据!这些数据在系统复位(如看门狗复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复位)时的数值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D:
datasheet里没有?

网友E:
定义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编译器只给你分配空间,不给你初始化。

网友F:
不包含掉电复位.....

网友G:
必须的有问题。

网友G:
我刚好在新唐版块看到个例子,给你找找去。

网友G:
  1. unsigned char xdata RxDatabuffer[100] _at_ 0x100;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054-1-1.html

网友H:
这个需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I(2019-12-09):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J:
没什么区别

网友K:
可以这样定义

网友L:
我觉得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