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使用外部晶振、不分频

楼主(2019-11-09):
使用外部晶振、不分频,使用T0做定时器,方式1,定时时长(单位ms)的公式是否是t = 1000 * (N/Fosc)?

楼主:
其中t是定时时长、单位ms;N为计数个数,Fosc为外部晶振频率,单位Mhz。

网友A:
N是计数个数,不是计数值(TH0,TL0),那么这个公式就是对的。

网友A:
如果N是TH0,TL0,则公式需要修改成t = 1000*(65536-N)/Fosc

楼主:
如果使用T2中断的话,那么其在C51下的中断号是多少

网友B:
SH88F516的中断号的分配

网友A:
对,spec 上面第57页

网友A:
其实就是两个东西,Datasheet 以及application notes
你可以去中颖网站下载

网友C:
手册上应该说的很清晰了的